第一次雕刻,上PP

楼主(2010-11-18):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雕刻机,雕得不好,请大家多给出意见。

深度设为是0.1mm,但实际效果还是很深;
隔离线路有毛刺;
加工时要带口罩(微尘有入喉不太舒服);

自我评价,非常开心,总算一条龙的玩动JJ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8754Y7LQCJ.JPG(文件大小:1.0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钻孔.JPG)

网友:
太深了,刀没对好吧

网友:
好像刻反了,呵呵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总结出经验来,如果刀对好的话,基本上没什么碎屑的
对刀就是看到深了(就是铜皮以下的材料粉末出现),就返回原点抬高一点清零,直至雕到铜皮而不雕到胶板(或雕到仅仅一点点)
或者由浅入深也可以

网友:
反了,呵呵,线条都刻没了。

网友:
呵呵,还要多学呀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Popo

图中刀尖部分刚好是LED灯的盲区,会影响对刀时视线,我的也是这样的,要额外的光源辅助
希望阿莫日后改进

网友:
我的天。
怎么回事!!!

网友:
盲区都会有的。除非加大灯面积

网友:
楼主恶搞,把走线雕没了

网友:
看来需要在转帘下方 也装几个LED 运行时刀尖刚好 在暗处 非常不美。。。。。。。

网友:
第一次见,哈哈

网友:
电路板都快透了吧??

网友:
刀路文件取反了?

网友:
刀参数设置的也有问题吧?

网友:
貌似把该去掉的留下了,而该留下的去掉了……

网友:
焊盘和孔的的精度貌似还不错。。。

01机对刀是XY方向用激光十字对刀,而不是靠LED灯。。。

网友:
呵呵,估计JJ来了,我的水平水平比楼主还差

网友:
把需要保留的铜面都铣掉了?确实有点恶搞!!

网友:
雕得深度有点夸张,刀可能崩刃了
但从孔环可以看出,机器的精度是一流的

网友:
你那个槽是开出来倒模的?

网友:
哈哈,楼主其实没恶搞,你自己雕一次就知道了。
应该是刀的问题,刀尖已经断了,线路板的线宽也较细,雕出的结果就这样了。迈出第一步就是可喜可贺了。

网友:
27楼有意思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对刀器,很方便的。

网友:
不错,不错,用的是螺旋飞线!

网友:
我的机子还没到货啊!LZ有福啊!俺等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楼主的PCB线路不是走电的,是走水的!!

网友:
感觉是,吃得太深,走刀也太快,电机都转不起来了,就像是硬啃出来的。

不知道现在生产进度怎么样了,我这打板一般只用一块,真希望能早点收到我的机器。

网友:
有人指导的话,一会就会了

楼主:
忙了一整天,总算又回到坛子里了

回复 网友A:
我一点恶搞的意思都没有,这里要澄清一下。

JJ在钻孔时非常优秀,也整齐,我用的是自已买的钻头。

我的JJ已经填加了Z轴对刀的功能,我感觉
1.可能是线路板不平有关系;
2.为了减少对X Y零位的次数,铜板底下是25mm垫板,都是靠双面胶固定,尽管铜板我已将双面胶贴成“田”字型。可
  能还是上夹块压紧会好一些;这样钻孔和隔离铣时我可以不用对零位。
3.铣刀我用的是赠品中的0.1mm中的V刀,雕完后,V刀完好无损,会不会将平移速度调慢一点会好一些?
4.主轴的速度10000rpm,如果如图所示,速度应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好?

楼主:
我也怀疑我的Z轴自动对刀的功能可能会存在问题,有没有可能电脑计算“慢”了一点点,导致过头了。

我下次对完刀后,沿X Y走一下,检查是否有刻痕。

网友:
只是个经验问题,假以时日,必将成手。

网友:
楼主已经很不错了,慢慢来,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每次换刀都必须要对刀。。。。。表异想天开。

网友:
雕刻前,请先确认 铜箔的厚度。再设置刀路。设置刀路要靠这个依据。设置的刀路才好。雕刻效果才会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雕得深度有点夸张,刀可能崩刃了
但从孔环可以看出,机器的精度是一流的

眼尖

网友:
孔环一直性的确很好,机器精度ok

网友(2011-07-13):
好像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