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Cory 6030示波器~~~系统出错,如何重装?

楼主(2010-11-18):
搜到前辈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804065
有提到升级了内存,CPU和硬盘。

我手头的示波器是WIN2K的。现在开机有时蓝屏,有时报系统文件错误。

请问,能够修复2K吗?
如果重装,虚拟示波器软件哪里有安装文件?

网友:
问下力科的工程师吧  或者你详细描述下给我 发图片什么的我帮你转

网友:
如果没有硬件级加密的话,应该不难

网友:
建议还是找力科售后工程师.

楼主:
问过了。现在从另外一台GHOST备份了一下,再恢复到这台里面去。能用了。

软件有没有地方下载?

那位前辈也是Ghost备份以后升的级?似乎主板不能换哦。要换主板只能送去原厂哦。
另外一台,送去,换了块主板。修掉W把块钱。

网友(2010-12-28):
力科的示波器不错,用过

网友(2011-06-17):
如果是2K的系统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机器标配有一个CDROM,你看一下是否还可以用,能用的话自己就可以装,另外这个芯片组不支持XP,只支持2K的系统,你开机的时候接键盘按DEL键,看一下芯片组是845还是865的。我可以送你光盘。如果CDROM坏了就很麻烦了

网友:
软件可以直接到官方网站www.lecroy.com注_册后即可下载,请注意对应你机型的软体,不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