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的1x,2x,4x通用正交编码器解码模块。

楼主(2010-11-18):
近日学习CPLD,用到光电式正交编码器,看了些网上资料,消化一下。写了这个1x/2x/4x通用模块。模块占用5个宏单元,跟网上提供的基本一样,程序还算清晰。欢迎各位指点:

//==============================================================
// ENCODER
//==============================================================
module Encoder (clk, A, B, pulse, dir, x2, x4);

input     clk, A, B, x2, x4;
output    pulse, dir;

reg        A1, B1, reg_cp, tim_cp, dir, pulse;
wire    change = ({A1, B1} != {A, B});        // 发生状态变化时保持一个时钟周期'1'状态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1, B1} <= {A, B};        // 一个时钟后保存端口状态

    if (change)                // 改变状态时检测方向
        case ({A, B})
            2'b00: begin
                dir <= ({A1, B1} == 2'b01);
                reg_cp = x2 | x4;
            end
            2'b01: begin
                dir <= ({A1, B1} == 2'b11);
                reg_cp = x4;
            end
            2'b11: begin
                dir <= ({A1, B1} == 2'b10);
                reg_cp = 1'b1;
            end
            2'b10: begin
                dir <= ({A1, B1} == 2'b00);
                reg_cp = x4;
            end
        endcase

    tim_cp <= change & reg_cp;        // 使脉冲滞后方向一个时钟
    pulse  <= tim_cp;
end

endmodule

楼主:
1倍频 (原文件名:1x.jpg)

2倍频 (原文件名:2x.jpg)

4倍频 (原文件名:4x.jpg)

网友:
写的很不错啊
编码器有抖动干扰的   也要做处理

楼主:
在板子上测试过,没问题。板子用光耦隔离,也起到抗干扰作用。同时建议如EPM240等支持PIN施密特输入,设置为施密特输入,效果会好很多。这样程序上基本不用再做抗干扰处理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请教下 1x,2x,4x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1x,2x,4x 指倍频系数。如正常600线的编码器。1x时一圈接收600个脉冲,2x则为1200脉冲,4x为2400脉冲。

网友(2011-10-10):
正交编码解码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EP2C8Q208C8芯片,不知道如何设置为施密特输入,请求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前面加数字滤波就更好了。

网友(2011-11-09):
辛苦了。。比较有用的资料

网友:
这个很早就做过了,两路信号正交,可以按编码信号得到4倍频,现在是想做到8X和16X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借鉴,但是貌似没有做误码处理!

楼主:
4x倍频是在硬件机制上实现的,是完全可靠的。如果做8x或16x只能利用软件倍频,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非常实用的资料,期待更高的倍频啊。

网友:
非常好啊!!!

网友(2011-12-19):
是不是可以增加个wire [2:1] error = ({A1, B1} ^ {A, B});来检测下AB出错,如果从AB=00直接跳到AB=11或者AB=01跳到AB=10都报个错,这样在方向判断前再加上if ((change)&&(error!=2'b11)) 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2012-02-07):
楼主,能将2个输入按原来的样子4倍频吗?谢谢

网友(2012-10-05):
好 东西 今天才看到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13-01-02):
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
好东西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好,正在开发的东西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2014-02-13):
你好,我正想要你这个编码器接口模块,QQ292747058

网友A(2018-08-06):
好贴,写得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写得很好,谢谢分享。

最喜欢看挖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