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应用碰到问题,用户GUI程序怎么调用?

楼主(2010-11-18):
大致应用是这样的,建立一个panel,并把一个workbench挂接好,并在上面attach一个view视图。这些按照radio里面example都建立好了,但是如果我想在view上面画上一些控件的话,我的用户程序应该在哪个子程序里面调用么?
大致的workbench处理进程是这样的,就是radio里面的例程。用户程序可以从哪个接口或者哪个位置进入呢?请指导,谢谢!!
void workbench_panel1(void* parameter)
{
        rt_mq_t mq;
        rtgui_view_t* view;
        struct rtgui_workbench* workbench;

        mq = rt_mq_create("wmq", 256, 8, RT_IPC_FLAG_FIFO);

        rtgui_thread_register(rt_thread_self(), mq);

        workbench = rtgui_workbench_create("main", "workbench #1");
        if (workbench == RT_NULL) return;

        view = rtgui_view_create("view");
        if (view == RT_NULL) return;

        RTGUI_WIDGET_BACKGROUND(RTGUI_WIDGET(view)) = white;

        rtgui_workbench_add_view(workbench, view);

        rtgui_view_show(view, RT_FALSE);

        rtgui_workbench_event_loop(workbench);

        rtgui_thread_deregister(rt_thread_self());

        /* delete message queue */
        rt_mq_delete(mq);
}

网友:
自行实现控件,可以参考书中RTGUI例程部分的最后一个例子。

绘图的过程是这样的:
控件收到RTGUI_PAINT事件,然后在控件的事件处理函数中进行绘画,绘画时,需要预先获得图形设备上下文,可以参考DC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