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SD卡扇区 数据已经写入了 但是为什么 返回值是0xff 而不是xxx0 0101 b ?

楼主(2010-11-18):
写SD卡扇区  数据已经写入了  但是为什么  返回值是0xff  而不是xxx0 0101 b  ?
其他时序 我都是按时序图写的 都对啊,而且用winhex软件可以看到数据写入到对应的扇区了啊。望大伙帮忙

楼主:
各位大哥 救命啊  实在是费解啊  求答案

楼主:
已经 知道了   原来lpc2103 的SPI 读用错了

网友:
刚看到楼主的帖子,我现在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苦恼呢,但是我的数据写进去的都不对,而且,返回的也全是0xff,请问楼主说的SPI读应该怎么写呢,我是这样写的:
uint8_t USART_Read_Byte()
{
    while ( !( UCSR1A & (1<<UDRE1)) ){;}
    UDR1 = dummy_data;
    while ( !(UCSR1A & (1<<RXC1)) ){;}
    return UDR1;
}
dummy_data是FF
请问我的读函数对吗?

网友(2012-10-15):
您好。我和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是SPI模式写数据,但是返回值不是0x05,而是0xff。请问您说的SPI读用错了具体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