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的PTO或者PWM驱动电机,PLC输出波形有没有受到负载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0-11-18):
下面这段问文字是我在论坛上下的资料中一部分
蓝色是书名,如果我用PLC-200的PTO或者PWM驱动电机的话
它是不是也要求输出电流大于140mA,波形才正常?
不过我看到大部分的电机驱动器输入电流都是几十mA左右,远远达不到140mA
这里有点糊涂了,是不是我看的这本书是老版本的?
center>
(原文件名:2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貌似你看的资料 说的是LOGO的。和S7-200的PLC 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呵呵!  没注意看,我看前面有S7-200就以为是S7-200了
那用S7-200驱动的话有什么要求吗?驱动器是上面那个图
如果PLC是24VDC输出的话,是不是加个2K电阻就可以了?电流没有什么要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