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高手 我该如何设置这个AD9945 谢谢各位啦!!!

楼主(2010-11-18):
这个AD需要对其进行设置,图中SDATA就是串行输入的数据,SL低电平有效,每次到SCK的上升沿时读出SDATA数据,存入AD的寄存器中。
现在我需要向SDATA这个接口输入13位数据,而且我可以即时的改变这13位数据。比如,要是用单片机的话不用重新烧程序就可以手动随意改变这13位数据。
请教各位高手,我该使用什么好的方法来设置这个AD?

时序图 (原文件名:@U{`ZBB_DM54RM]7R5]N8DA.jpg)

网友:
我以为是DDS呢

网友:
9945 我在用呢
楼主是用在哪里啊?
俺是用在CCD的输出信号AD转换用的。。。。

楼主:
楼上 就是这个啊!!!我也用在ccd上 ,遇到点问题,能否指教一下?我qq:317516174  能否加qq详谈 你的qq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位同学 这是我 qq317516174

网友:
加你了啊

网友(2011-01-07):
你们好!我也在调试AD9945,出现点问题,想请教下!我QQ是82049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