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猫,进来下。(你画的5V过压保护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0-11-18):
这是你画的图。我大概理解了。左边是个PNP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当A点的电压超过5.8V,三极管导通。于是C处有电压,使MOS管关闭。
                                                         当A点的电压低于5.8V,三极管断开。C处无电压。MOS管常开。

--------------------------------------------------------------------------------------------------

今天,我实际搭了这个电路,左边三极管单独工作是正常的,即当A点的电压超过5.8V,三极管导通,VC=VA
                                                      当A点的电压低于5.8V,三极管断开。VC=0

一旦接入MOS管后,只要A点有电压,C处就有电压。于是MOS管关闭。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又在R2与栅极间加个1K电阻,效果有改善:当A点的电压从0增加到5.8V时,VC缓慢增加到3V,一旦电压超过5.8V,VC=VA。
                                                                   而栅极电压则缓慢增加到4.7V,一旦电压超过5.8V,VC=VA。

顺便说下,你这里用的应该是常开型的MOS管,是吧。按理说应该是耗尽型的P沟道MOS管。但是用IRF9530,也可以工作。不解中。

网友A:
可以工作。

楼主:
我用软件也模拟时,也可以正常工作。实际搭了电路,效果就不好(1楼已说明)

网友:
下图电路是对的,R2可取10k甚至更大,不过1k也应该能工作。
如果接入MOS管后就异常,请细查下FET有没接错引脚。

补充:开关管就是普通的增强型MOSFET,不是耗尽型。

网友:
实际项目有无应用到呢?

楼主:
我检查了,FET没接错。
我把FET的D,S反了一下,也不行。
不是FET的问题。而是C点的电压问题,没接MOS管时,都正常的,C处在电压高于5.8V时有电压(=A点电压)。低于5.8V,无电压。
                                   接了MOS管后,C点一直有电压,随A点电压的升高而升高:从0缓慢增加到3V,一旦电压超过   5.8V,VC=VA

楼主:
R2电阻试过了10K,100K,都不行。C电压几乎等于A电压。

网友:
C点电压这么缓变肯定是不正常的,三极管应该在截止和导通之间切换,放大区很窄。
请查三极管有没问题吧。

网友A:
接入 2M 电阻 效果有改善。

网友:
按你说的现象,问题应该出在MOS上。怀疑你的MOS接错了,或击穿了。试一下拿掉Q1后C点是否还有电压。

网友:
A点到三极管的基极之间为什么要加个电阻?

网友:
【12楼】xjmlfm1:“A点到三极管的基极之间为什么要加个电阻?”
............................
这个电阻并不需要,原图只是为了省一个基极限流电阻而用了电阻内置型的,于是就自然有了这个电阻。用分立三极管时没必要接。

【10楼】eblc1388:“接入2M电阻 效果有改善。”
............................
不太明白,能否说下是什么意图?

网友:
>> 能否说下是什么意图?

正反馈,使MOS管迅速关闭。

网友:
【10楼】eblc1388:“接入2M电阻 效果有改善。”

你接哪里?

网友:
【14楼】 eblc1388:“正反馈,使MOS管迅速关闭。”

------------------------
想了下,加点正反馈确实挺好,主要是能防止输入电源在开关临界点波动来回切换。

网友:
回 【15楼】 XMLK

10楼图片已说明,请细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 【15楼】 xmlk
10楼图片已说明,请细查。

谢谢,看帖不仔细,见谅!·

网友:
这个好~要留名

网友:
嗯,过压保护.好

网友:
可能你用稳压管漏电流比较大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mark

网友:
简单用个压敏电阻 如何?

网友:
mark,顺便请问一下3楼 eblc1388 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各位,还在吗。我换了个FET试了下,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0-3.5V,VC为0.
                                                      3.5V-4.1V,VC比电源电压小。
                                                      4.1V-5.7V,VC=电源电压。
                                                      5.8以上,VC=0.
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回 【27楼】 pwcpp

电路仿真, 免费的 LTSpice 真的很好用.

楼主:
各位,能确定下原件的型号吗,把这个电路做做好。
我现在是用2N5401,  150V,0.6A
          IRF9530,  100V,12A     原装4.5元,有点贵。
          1N4733,   5.1V,1W
其他的电阻用10K.
正常工作能耐压到多少?我这边极限是60多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还在吗。我换了个fet试了下,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0-3.5v,vc为0.
                                                      3.5v-4.1v,vc比电源电压小。
                                                      4.1v-5.7v,vc=电源电压。
                                                      5.8以上,vc=0.
满足设计要求。

之前为什么不行,查到原因了吗?

回复 网友A:
回 【15楼】 xmlk
10楼图片已说明,请细查。

挖到你之前关键MOS驱动的帖了,高手,膜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749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eblc1388&bbs_id=9999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
实际中,5.1V的稳压管并不是从5.1V开始产生齐纳电流,而是从4V甚至更小的电压就开始有电流了,所以稳压管的偏置电阻需要小些,这样有利于提高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和伏安特性。
在这里用IRF9540之类的PMOS管就应该没问题,三极管尽量选漏电流小的。

网友:
不错,我也试下

网友:
37楼正解  大家用仿真软件用的思路不清楚

网友B:
唉,瞧这题目吆喝的,看来俺的黑锅还得一直背下去,哈。

网友:
很好的保护电路

网友(2011-01-20):
仙猫,此电路用过工程吗?

网友(2011-03-16):
不错,我试一试改成12V过压保护的

网友(2011-05-10):
5V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5V过压保护电路 MARK!

网友:
mark,5V保护好啊

网友:
现在,正在要用到呢。。。

网友(2011-06-12):
标记一下:5v过压保护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 马克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MARK.

网友(2012-01-04):
5V过压保护,我也学习下

网友:
自己也来仿真下玩玩

网友(2012-04-16):
很好,正好需要.我们也经常遇到楼主的怀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瞧这题目吆喝的,看来俺的黑锅还得一直背下去,哈。

不接MOS管正常,接上后C 点就有电压,早就应该想到是MOS上的问题,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想着用你的电路你就要负责到底,不知道你是不是收版权费……
我是看到这个标题才进来的,看到有人给仙猫叫板就想知道下 是什么问题如此严重。
你应该建议楼主把这个标题后面加上“问题已经解决,是MOS管问题,换一个MOS管后电路正常”

网友:
这个要学习呀

网友:
MOS可以用SCR替代吗?

网友(2012-06-15):
引用 网友A:
可以工作。

你好,请问你这个图里面的那个稳压管,还有三极管,还有MOSFET在LTSPICE里面好像没有,是自己添加的,
我想咨询一下,你一般是从哪里弄的这些库文件。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电路比较简单,任意在库中选一个合用的就可以了,不必在意形号用上一样的。自己添加元件可以看以下:

收集的LTspice 二极管,晶体管,mos等扩展库

网友:
学习了这个电路

网友:
模拟电路啊!顶起!

网友(2013-05-19):
这个帖子太好了

网友(2013-07-12):
mark下 5V过压保护

网友:
mark,留着方便~

网友:
mark,这个绝对有用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2013-08-22):
mark,正在找相关的电路。。。

网友:
你没有理想的稳压管

网友(2013-12-17):
我是来盖楼的
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可是三年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入 2M 电阻 效果有改善。

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有没有LTspice的教程啊。。。。

网友:
收藏一下,回头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各位,还在吗。我换了个FET试了下,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0-3.5V,VC为0.
                                                      3.5V-4.1V,VC比电源电压小。
                                                      4.1V-5.7V,VC=电源电压。
                                                      5.8以上,VC=0.
满足设计要求。

>5.8以上,VC=0.
When VIN >5.8V, VC=VIN.

If Vc=0V, the PMOS is on.

网友:
5v过压保护mark

网友:
mark  5V 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2014-07-31):
MARK:5v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2014-10-15):
发一个我们产品在用的参考下。这个是16V保护,更改稳压管可以调整保护电压。

网友:
先标记,以后应该能用上

网友:
必须顶! 很好的电路,以后会用到!

网友:
挖坟党啊

网友:
楼主,p沟道的管子,Vg小于Vs的时候导通,你这个电路Vg永远小于Vs!!!

网友D:
里应该用类似这种电路

网友(2014-11-21):
5V过压保护,mark

网友:
正在搞12V过压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
5v过压保护

网友:
5v过压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2015-08-06):
Mark,准备用这个电路。

网友(2017-04-16):
5V过压保护。MARK

网友:
呵呵 帮你盖楼

网友:
这个电路是对的啊~!

网友(2018-06-23):
引用 网友D:
里应该用类似这种电路

这个是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还在吗。我换了个FET试了下,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0-3.5V,VC为0.

解决了,就要在标题标注一下好些。不然大家都得从头看到尾找答案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我们产品在用的参考下。这个是16V保护,更改稳压管可以调整保护电压。

按照此电路,做12V过压保护的时候更改为12V稳压管,输入电压调整到57V,输出有12.5V,为什么

网友:
MARK:5v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