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志实现笔记本架设wifi(无线路由或AP)实现手机wifi上网功能的?

楼主(2010-11-18):
手头有一笔记本,有无线网卡,另有一台带Wifi功能的三星i5700手机,想通过架设笔记本wifi热点来上网。
我是按照这篇教程来搞的,手机可以搜索到Wifi信号,但就是连接不上
各位有没有成功的?

网友:
这样也行?我一直想知道手机怎么和电脑通过wifi连接 ,互传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行?我一直想知道手机怎么和电脑通过wifi连接 ,互传文件

理论上完全是可行的,有些网卡支持AP mode,这样更简单,设置AP mode后,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
这样你的手机就可以通过Wifi连接了。

楼主:
现在手机上也有飞鸽软件了(安卓系统平台),可以跟PC上的飞鸽传书文件互传,非常方便

网友:
去hiapk的i5700专区看看,见过很多次。因为没需求,就没下。
这个网站的i5700比较火。不去是损失。

网友:
win7下自带有临时点对点无线网络的架设功能,可以比较完整的模拟路由器,非常好用的。可能是手机上的服务没有全开或者协议问题,智能机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笔记本的有线共享,无线设置一个网络点,手机搜索---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弄的,但是你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要支持AP功能

楼主:
刚刚我用闲置的无线网卡试了下(传说中的蹭网卡 卡皇),连接到台式机的USB口,装上卡皇附带的软件,在软件里面设置为AP mode
还真的是可以的  哈哈 很好很强大
现在我的i5700可以用Wifi上网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无线路由~~~笔记本车网线就是不爽~~

网友:
我用WM6的WMROUTER软件把手机当热点,你反着来。。。

网友:
呵呵,买个wm6的手机要试试

网友:
一直这样用着,不过楼主位的有一步是“桥接”事实上不用桥接也能上网,

网友:
用connectify很简单就搞定

网友(2012-05-04):
标记!怎么1楼的文件下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传的这个软件好用么,有没有用过的反馈一下效果

网友(2012-07-13):
我就在用,很好用!最好还是无限路由的好!费电

网友:
用过 connectify,可以实现功能,但是信号不稳定,晚上用手机还得开着电脑,伤电脑又费电,最后买了个无线路由器,才50多块,省电,型号好,多台机器无线联网方便

网友:
connectify 可以用,寝室三台笔记本+iphone、ipad+三星android手机 正常使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
在京东上买的无线网卡,现在就把网卡设置成热点模式,用手机上网;笔记本用有线上网无线设置成热点模式。
EDUP EP-MS8512 高清液晶电视 300M 无线网卡
我已经买了5个了,其中就一个是自己用的。
http://www.360buy.com/product/371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