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未使用的USB device接口如何处理?

楼主(2010-11-18):
AT91SAM9260 USB device接口(DDP和DDM)不使用,这连个引脚应该如何处理,悬空,接地还是上拉?
这个问题不局限于这款器件,可以推广到所有未用USB引脚的处理,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解说一下。

楼主:
可否细说一下

网友:
悬空就好了,软件上不要使能,没啥问题。内部有PHY,外面不接任何东西很正常,不需要上下拉啥的。

楼主:
ok,非常感谢!

网友:
9260 usb device ,不用时 atmel是要求必须悬空的 可以省电
如果不考虑功耗  其实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