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收音机的复位小问题!

楼主(2010-11-18):
上电复位不能正常启动,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启动。经检查复位电路的 C6 0.1uF电容太小,我最后加大到52uF才OK!(几只电容并联的)。建议下一版加上复位监控IC.

编辑内容如下:
再测试了多下,效果都不是很好,复位时间这么长都不能每次都能正常复位。看来改复位IC再测试下!!!!

网友:
52uF那得多少年才能复位?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上拉10K电阻贴错或是哪里有短路现象.

所有问题,请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0904
这个贴子里面统一反馈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质量太差,上电太慢了?

楼主:
感谢二位大师的回复!R41 10K电阻没有问题,0.1uF 电容也正常,线路板我量了下正常(从CPU到复位
按键位置)。我的电源是5V 3A的开关电源!用示波器看了下电源,波形及电压都正常。

奇怪的是按复位键系统就会正常启动。

网友:
先换用USB供电试试.这边测试时肯定是正常的.不然要是启动不了.肯定早发现了.
可以观察下上电过程中 RST上面的波形变化...

这个复位仅用于STM32复位.也许是外设上电时间太短自检没过.建议接上串口看下显示, 115200,8,N,1

楼主:
经过改造!用MAX811 (2.93V) 将C6 R41取消,正常工作! 谢谢二位大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