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芯片被锁死

楼主(2010-11-18):
我的avr16被锁死 程序下载不进去 可能是我熔丝位弄错了 请问还有解救的方法吗

网友:
找有并行编程器的人,帮你解开。在坛子里仔细搜搜,有各种方法。

网友:
不用并行也可以解开的
还是用你的下载器下载程序

你需要做的是,从别的电路板上取震荡信号(XTAL2),接在你的目标板上的XTAL1脚
或者用有源晶振接入XTAL1,

然后烧写。

网友:
我也锁过M32,后来我用一块正常使用的S52应用板上一的XTAL2输入到目标U上的XTAL1,再开启上位起,就可以正常读写片子了,此时再改回熔丝位即可。

楼主:
二楼的方法我试过了 但是没效果 我是用另外一个系统版的X2接在上的 但是没有效果
希望各位能给其他方法 小弟先谢过了 我锁了四块芯片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肯定能行,我曾经也遇到过把m128锁死的情况,最后就是通过买的M16学习板上的引出的震荡信号来解决的,楼主是不是没有把被锁板子上的晶振拆下来啊,我是拆下来后再接的。

网友:
如果你的SPIEN位写一了就没办法了,只能用并行的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把被锁的那个芯片的外接晶振拆了,然后把芯片的X1引脚接到另一个完整系统版上的芯片的外接晶振X2上,然后烧写,但是还是没办法写进去,请问我是那个步骤错了?
、、、、、、求救啊、、、、、、

网友:
没钱:搞个并行编程,
有钱:买个wellon编程器
随你怎么玩。

网友:
楼主不一定是芯片锁了 你用得是USBAS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USBASPA。不是芯片被锁 难道还是烧坏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现象,现在怀疑双龙的这种烧写方式不安全,不知道是软件还是USPASP的原因。我已经“锁”了3片M48,1片M16,2片M32,好像是如果先上电后插下载线,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之所以用引号,我是怀疑芯片已经彻底损坏,因为读取熔丝位时竟然有反应,偶尔提示读出成功,但每次读出结果基本是随机的,如果是熔丝位锁死,不该有这种现象。最初我用的是1.66,锁了2片后在论坛求助过,没人给出个合理解释,后来换1.67版本,又锁了3片,开发都中止了……

网友:
对了,我的因此坏了的片子强行去烧写时还会提示Can't Finish Chip Er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把被锁的那个芯片的外接晶振拆了,然后把芯片的x1引脚接到另一个完整系统版上的芯片的外接晶振x2上,然后烧写,但是还是没办法写进去,请问我是那个步骤错了?
、、、、、、求救啊、、、、、、

我猜是不是忘记了接地?

网友:
两块板的地要相连

网友:
经常有人说avr芯片锁死莫名其妙的锁死了。
    其实,isp操作如果严格按照规则办事是不太可能锁死芯片的。好多人说我设置的熔丝没有错呀,我只是读出芯片没有写入,芯片就锁死了。这种情况很多是因为你的系统电源问题,电源不正常时操作,尤其是isp模式读写芯片时,很容易就发生不可预知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理解,电源不正常你在操作isp时,这时,通往编程的路已经打开(因为你已用密码打开进入宫殿的大门),这时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惊奇的事情。
    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在新版的下载器中都设计了电源检测部分,如果,一但发现目标板电源不正常,就决不允许在进入编程模式,有效防止误编程熔丝锁死芯片。

网友:
是否选择频率时选的频率低了?试下降低烧写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usbaspa。不是芯片被锁 难道还是烧坏吗

USBASP经常出问题,把它拔了再插上去试试!
另外,你换并口下载看看那个芯片是否还是下不进去,如果问题依旧,可能真的被锁了!

网友:
貌似USBASP不如并口ISP可靠。我用一直用并口ISP+双龙的SLISP V1.423,从没锁过。而另外一位用USBASP的朋友则锁过不止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usbasp不如并口isp可靠。我用一直用并口isp+双龙的slisp v1.423,从没锁过。而另外一位用usbasp的朋友则锁过不止一次……

那是当然的,USBASP是AVR单片机模拟的USB接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USB,当然会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吗?系统板有接地啊,
回复 网友B:
已经确定是被锁。
现在已经被锁了,所以讨论被锁的原因也没设么意义。
还是希望大家多给的解救被锁芯片的方法吧。

一楼这句话
‘找有并行编程器的人,帮你解开;
很难理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吗?系统板有接地啊,
回复 网友B:
已经确定是被锁。
现在已经被锁了,所以讨论被锁的原因也没设么意义。
还是希望大家多给的解救被锁芯片的方法吧。
一楼这句话
‘找有并行编程器的人,帮你解开;
很难理解啊

自己用另外一块正常的板子写个IO取反的程序,像我自己就是用TI的M3写了IO取反,频率2M多一些,再把两块板子的
地和电源连起来,把M3板取反的那个IO连到被锁板的X1脚,再用下载线把熔丝位写成默认的就好了,基本上百试百灵

第二种方法:有玩51的可以,把51的ALE脚接到AVR的X1脚,两块板的地连起来,一样的效果。ALE脚输出的频率是晶振
频率的1/6,如果要产生2M的频率,就上12M的晶振,要4M就上24M晶振,也很方便

第三种用有源晶振,这个我没试过

第四种用门电源做个振荡电路

所有的方法共同特征就是为被锁的板子提供烧写所需的时钟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吗?系统板有接地啊,
回复 网友B:
已经确定是被锁。
现在已经被锁了,所以讨论被锁的原因也没设么意义。
还是希望大家多给的解救被锁芯片的方法吧。
一楼这句话
‘找有并行编程器的人,帮你解开;
很难理解啊
自己用另外一块正常的板子写个io取反的程序,像我自己就是用ti的m3写了io取反,频率2m多一些,再把两块板子的
地和电源连起来,把m......
第一种办法是说:
你可以用那种可以烧写各种芯片的专门的编程器给你的AVR编程,来恢复熔丝。这个是最终极的办法,可以回复任何熔丝误写造成的锁定。如果你没有这样德编程器就找有这样的编程器的人借用或者自己花钱买个,便宜一点的像TOP2005+、威龙VP-190之类的,大约3、4百块钱罢。

第二三四种办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找个时钟源给单片机。这个,对于误设为外部震荡器方式造成的锁定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把SPIEN位误写、把Reset脚重定义成IO脚,或者把内部128K时钟再进行了8分频(M48/88/128)等等造成的死锁,用二三四种办法都是无效的,只有用第一种办法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M3板取反的那个IO连到被锁板的X1脚,再用下载线把熔丝位写成默认的就好了’
连接在一起后(包括电源和地),是用下载线帮熔丝位写默认,是写给哪个板,被锁的那个外接晶振要不要拆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m3板取反的那个io连到被锁板的x1脚,再用下载线把熔丝位写成默认的就好了’
连接在一起后(包括电源和地),是用下载线帮熔丝位写默认,是写给哪个板,被锁的那个外接晶振要不要拆下来。

这些办法都是给芯片提供一个外置时钟源,叶就是说,只对写错时钟源被锁的AVR有效。

如果你的是由于ISP过程中USBASP程序跑飞造成的死锁,研究这些办法都没用的。

具体,请您仔细看看我在22楼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ISP过程中USBASP程序跑飞造成的死锁”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的情况是在编译下载的时候,突然下载不了。以后再下载都下载不了,我怀疑是我在改频率的时候,那个JTAG不小心勾上了。我用的是isp编程的,软件是progisp(1.6.7).22楼的外接晶振法我试了很多次多无效。

网友:
mark以前被锁了,加晶振百试不爽,前天遇到一个不行了,悲剧

楼主:
虽然帖子已经发了很久,但是仍然有人不断的回复我。这让小子我十分感动。我相信我们的力量的不可估量,一个小小的avr16被锁,一定能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的,虽然我到现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我也衷心的希望其他一些被锁芯片的朋友在看到这个帖子好能有所帮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是不会放弃那个几个被我锁的芯片的。{芯片不解,誓不罢休}

网友:
外接一个RC振荡器试试

网友:
本来想买一个usbisp的,现在果断买并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帖子已经发了很久,但是仍然有人不断的回复我。这让小子我十分感动。我相信我们的力量的不可估量,一个小小的avr16被锁,一定能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的,虽然我到现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我也衷心的希望其他一些被锁芯片的朋友在看到这个帖子好能有所帮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是不会放弃那个几个被我锁的芯片的。{芯片不解,誓不罢休}

如果不想去买高压并行编程器,那就仔细看看Atmel的Datasheet,自己动手DIY一个高压编程器吧。我以前曾经DIY过一个,只要生成一个全片擦除的时序,和置熔丝位为一组固定值的程序,就能用来解锁和恢复熔丝了,至于读数据和编程的部分如果没有需要可以先不用考虑的,这样就可以把程序简化了。

另外,我读过有一些因为USBASP程序跑飞造成的死锁的片子,熔丝位被改成莫明其妙的样子了,呵呵,有全部熔丝位都变成0的,还有全部熔丝位都被有规律的字节填满了的。对于这种片子,只有用高压并行编程器才能解决的。

另外,告诫各位,用USBASP,最好直接接电脑的原生USB口上,而且引线尽可能的短。之前有段时间有位朋友用自己DIY的USBASP烧片子,经常莫明其妙的锁熔丝,下载程序有时数据有时也会莫名其妙的校验错。后来发现,他是把USBASP接到笔记本上PCMCIA插槽里的一块USB2.0 PC卡上的。后来他把这个USBASP接到笔记本的原生USB口上,就很少出现被锁的现象了。

网友:
M16是不可能锁死的啊,而且锁了一片又一片,说明不是SPIEN的问题。

应该时钟设错了,给单片机加外部时钟要可靠的,最好从另一个单片机的IO口出来的或有源晶振。

如果熔丝是误写成低频时钟的话用USBASP是不行的,因为时钟低于400KHz时无法用USBASP下载的。

可以用并口ISP将速度设为最低恢复熔丝。

网友:
我都用有源晶振的,否则不敢写熔丝

网友:
回复 网友F:
m16是不可能锁死的啊,而且锁了一片又一片,说明不是spien的问题。
应该时钟设错了,给单片机加外部时钟要可靠的,最好从另一个单片机的io口出来的或有源晶振。
如果熔丝是误写成低频时钟的话用usbasp是不行的,因为时钟低于400khz时无法用usbasp下载的。
可以用并口isp将速度设为最低恢复熔丝。

这个帖子里面一多半的回复都是要楼主加外部时钟的,楼主搞了这么久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估计还有多大可能性是时钟的问题呢?

至于你说的低于400KHz的问题,因为M16不是M48,他是没有内部时钟8分频(CKDIV8)的熔丝选项的,因此你怎么设都不会出现内部RC速度低于400K的请况的。

因此,个人感觉楼主的USBASP程序跑飞把熔丝位写乱了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网友:
你的锁死是指晶振选了外部RC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锁死是指晶振选了外部rc还是?

对于M16,只要是选时钟源的熔丝位出现的问题,无论是选了RC还是外部振荡器还是其它的什么,都可以用直接给XTL1输入时钟脉冲的方式解决的。

这个帖子里面从头到尾都是说让楼主用外接时钟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楼主快一个月了问题还解决不了,显然,如果不是楼主理解能力有问题的话,就只能说是芯片的熔丝出现了其它问题了。

这个“其它问题”,就是我说的使用USBASP时,USBASP里面的程序跑飞造成熔丝被误写的问题。这个问题貌似只有我自己在坚持,而且貌似大家都不相信我说得,还是一个劲儿的让楼主用外部时钟,唉,真是无语了。

我的确见过用USBASP写熔丝莫明其妙的出错,把熔丝位全部变成0或者其它有规律的字节的情况,显然是USBASP工作时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导致里面的程序跑飞了,导致的熔丝误写现象。

如果楼主用外部时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八成就是碰到我说的这种情况了,这种情况在USB工作状态不稳定,如用的不是电脑主板上原生的USB接口或者USB供电不稳、接触不良等等时,就有可能会出现的,尽管概率比较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isp过程中usbasp程序跑飞造成的死锁”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的情况是在编译下载的时候,突然下载不了。以后再下载都下载不了,我怀疑是我在改频率的时候,那个jtag不小心勾上了。我用的是isp编程的,软件是progisp(1.6.7).22楼的外接晶振法我试了很多次多无效。

我说的那种情况是USBASP工作状态不稳定造成USBASP里面的那个单片机运行程序出错,导致写入的数据随机的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的现象。自己DIY的USBASP做的不好,或把USBASP接在了工作不太稳定的非原生USB口上(USB2.0卡、USBHUB、接触不良的机箱前置口、过长且线质太差的USB延长线等等),都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反正,只要不是时钟源选择错误造成的死锁,用外接有源晶振的办法都是没法解决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台高压并行编程器(就是可以用来写那些不支持ISP的芯片如89C51、PIC系列、华邦、义隆等单片机以及各种EPROM、Flash芯片和CPLD的那种烧写器)。

当然,如果自己有一定DIY能力的话,研究一下AVR的DATASheet,自己用单片机模拟一个全片擦除和写入特定熔丝位的时序来自己恢复M16的熔丝也是可以的。

另,关于高压编程:如果AVR单片机用非ISP方式,而是兼容其它的不支持ISP的芯片或者OTP芯片所用的编程方式时,是需要在Rest口加12V的编程电压,然后数据通过并行IO口写入到芯片内部的,因此,这样的编程器叫习惯上被做“高压并行编程器”,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并口ISP线。用并口ISP线可以解决M48/88和Tiny系列选择128K低速时钟然后再CKDIV8以后主频过低(只有16KHz)而不能被USBISP识别的问题,但是,这个并口ISB线是不能用来“高压并行编程”的。

网友:
找一个信号发生器 方波2M左右。。。

作为外接时钟就可以。。。

但是估计你的芯片已经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找一个信号发生器 方波2m左右。。。
作为外接时钟就可以。。。
但是估计你的芯片已经损坏了

拜托回贴之前看看我22、35、36楼的回复好不好?

楼主就是被你们这些人误导了,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在外部时钟上下力气没解决问题,真实服了你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管有没效果,山东济南的朋友,谢谢啦。我会一个个试试看,另外我有七八块被锁的芯片,可以慢慢试,不拍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刚好有个信号发生器,接上去后烧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刚好有个信号发生器,接上去后烧写吗?

没用的,只要你用有源晶振的输出脚接XTL1后仍然没法下载,那就一定不是时钟的问题,再换其它时钟源都没用了,因为,貌似常见的时钟源中,基本上没有比有源晶振更好用的了。

网友:
。。。真奇怪,M16确实是不可能锁死的,只能算写错熔丝。

还是检查时钟,电源,电路,确定没问题后再试,不行换个下载器,最后才有可能是SPIEN出问题了

SPIEN如果没问题的话,任何原因都能用并口ISP下载器恢复的,最主要的是SPIEN在ISP模式下是不能防问的。

由于电源不稳定,时钟不稳定是有可能造成SPIEN误编程的,但楼主锁了一片又一锁,所以我感觉不是SPIEN的问题。

还有个办法就是找个可以用的下载器,可以用的M16,确定能用后将“被锁”的M16换上去试(加外部时钟1MHz)。

以上都无效后只能高压恢复了。

楼主:
晕死,等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被锁,,原来是

本来是该用内部RC振动器却是被我点错 点写入 之后就在也写不进程序进去了。。
现在被锁原因找到 针对这种错误应该怎么救啊。。我又用一个芯片被锁的代价找出这个原因。。。坑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等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被锁,,原来是

引用图片
本来是该用内部rc振动器却是被我点错 点写入 之后就在也写不进程序进去了。。
现在被锁原因找到 针对这种错误应该怎么救啊。。我又用一个芯片被锁的代价找出这个原因。。。坑爹啊。。

如果确认就是这样的错误,那么只要把有源晶振的输出端接XTL1上就百分百能解决的,没有任何难度。用其它正常工作的单片机输出一个时钟信号给XTL1也百分百能成的。
不过,貌似你已经研究了一个月的外部时钟了,怎么可能会不起作用呢?

楼主(2010-12-22):
谢天谢地 经过不懈的努力 我总把被锁的芯片解出了。。。。今天 我一下救出八个芯片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家提供的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留意一下,感觉这个avr不好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 说说 怎样解出来的 这周一直在忙这个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晕死,等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被锁,,原来是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5/ourdev_605207rvpnq8.jpg','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href="###">引用图片
本来是该用内部rc振动器却是被我点错 点写入 之后就在也写不进程序进去了。。
现在被锁原因找到 针对这种错误应该怎么救啊。。我又用一个芯片被锁的代价找出这个原因。。。坑爹啊。。
-------------------------------------------------------......

从头到尾看下来,只能说楼主做事情太不认真和仔细了。一个月时间,从发帖刚开始就有人教怎么外接晶振解锁,竟然还一直没解决,估计是太不上心了,不知啥时候想起这事了才试试解决问题,这种做事态度实在是不可取。。。
还好最后解决问题,吸取教训吧、

网友(2011-03-20):
回复 网友J:

我是设置熔丝位的是时候出现的问题“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直觉告诉我是芯片锁了,还真是这个问题,没浪费多少时间,  用二楼的方法解决了,我是mega128的芯片,我是先把atmega128板子上的晶振我拆下来了,然后把51的板子上的XTAL2引脚接到atmega128芯片的XTAL1引脚上,51的板子是12M晶振,要共地,谢谢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的128也锁死了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L:

想当年我的一片64被网上买来的某大学生设计的垃圾PCB锁上了,害得我弄了1天2夜...

网友:
我当年锁了一片M32,详细阅读了本坛的有关解锁的贴子,然后试,没花太多功夫就搞定了,哪那么费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用了一个4M的有源晶振,信号输出端接XTAL1端,然后写熔丝位,挽救了芯片!

网友:
我也遇见过各种锁,m8,m88,m32 ,m16。但一般都是时钟问题,给一个合适的时钟基本能解决,但前几天一个m88还是锁了,原因是在程序里设置了分频,改熔丝时忘了,杯具了。

网友:
一般是时钟问题 找一个其他的板子在io口上输出一个取反的波形 然后输入到X1  再编程熔丝位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2011-05-12):
我M128的可以工作的板XTAL2连接到锁死的M128的XTAL1上,可以读,可以写,恢复以后程序和没烧写一样啊!

网友:
用有源晶振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