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广西区电赛作品PWM信号发生器,show一下劳动果实show......

楼主(2010-11-18):
给大家看一下还剩下半条命完成的作品

作品前身

完成作品,兴奋的几天没睡也不觉得累

三路输出PWM波形

网友:
这个能干啥呢

网友:
那个学校的?

网友:
就是三路输出PWM的功能吗?不解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台PWM信号发生器,电路组成框图如图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制作完成一路PWM信号输出,频率范围20Hz~100kHz。
(2)频率步进10Hz。
(3)占空比调节范围10%~90%,具有占空比设置和占空比步进功能,占空比步进10%。
(4)PWM信号输出幅度2~5V、200mV步进可调(负载等于100欧姆)。
(5) 数字显示PWM信号的频率、幅度、占空比。
2.发挥部分
(1)将PWM输出信号扩展到三路独立输出,频率可调范围扩展到1Hz~2MHz,频率步进1Hz;
(2)占空比调节范围5%~95%,占空比步进5%;
(3)在上述信号频率范围内,任意两路间的相位差在10~180度范围、10度步进内可任意预置;
(4)PWM信号输出幅度1~5V、100mV步进可调(负载等于100欧姆)。
(5)设定输出电压为5V,在25欧负载上,输出电压幅度能达到5V。
(6)其它。

网友(2011-03-23):
lz能共享下吗?

网友:
lz出来炫耀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
在民大看过。。。

网友(2011-07-21):
这个 有点难度吧

网友:
仅仅show一下劳动果实,不愿意开源啊???

网友:
厄..楼主打算开源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们一起做的  感觉没什么学习价值,所以就没整理资料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2012-07-15):
这个系统看上去做得好复杂。
要是我来做,我会考虑用SRAM+数字电路,利用查表的方式来实现 PWM 占空比的输出,这样还可以做到同一频率下不同占空比的多路输出。理论上 100KHz 下 5% 占空比调整步进,最高达到 >= 2MHz 的基准频率就可以做到了。

至于基准频率,可以考虑用一个单片机专门完成。论坛里已经有利用 AVR  实现 1Hz - 2MHz 的例子。我猜想带有硬件 PWM 发生器的单片机应该都有可能做到。
http://www.amobbs.com/thread-1414019-1-1.html

最后,数据显示和对照表的生成,可以用另一个单片机完成,和负责生成PWM基准频率的单片机通过中断和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