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收到,光盘是空白盘,有没有当前版本的原理图呀(已找到)?

楼主(2010-11-18):
RT,光盘是空白盘,可能是漏刻了,能否告诉我里面的内容到哪里下载,或再发一张过来?

网友:
光盘中主要是现在状态的代码.直接到SVN中取即可.
如果需要.直接补发给你一张. 不过现在光盘都是好刻录机刻的.对光照一下有没有刻录的痕迹,或是光驱不好.漏刻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盘中主要是现在状态的代码.直接到svn中取即可.
如果需要.直接补发给你一张. 不过现在光盘都是好刻录机刻的.对光照一下有没有刻录的痕迹,或是光驱不好.漏刻也有可能.

没看到有刻录的圈圈,且换了两台电脑试了。
能不能给个下载的链接?

网友:
请看置顶贴:
如何跟踪RT-Thread的开发情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799

RADIO所在的目录: branches\rtt_0_3_2\bsp\stm32_radio
你可以全部取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楼主:
再问一个,有没有当前版本的原理图呀?

网友:
最新的检出路径在哪里?

@echo off
if not exist rt-thread_stm32radio (
@echo 目录不存在 开始检出
"Subversion-Client/svn" checkout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branches/rtt_0_3_1/ rt-thread_stm32radio
@echo 检出操作执行完成
) else (
@echo 目录存在 开始和服务器同步
@echo 如果显示有和服务器冲突的文件
@echo 请先备份本地的再以服务器为准 选项:tc
cd rt-thread_stm32radio
"../Subversion-Client/svn" up
@echo 同步操作执行完成
)
pause

网友:
修改成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 好了.这样全下来了.
等 RT-thread 0.4.0bate发布后.会做下调整,以后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动了.

回复 网友B:
再问一个,有没有当前版本的原理图呀?
向我联系方式里面的邮箱发一个邮件.
先发给你.原理图需要整理一下再发个SVN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