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网络收音机怎样修改IP和MAC地址啊

楼主(2010-11-18):
因为公司的网络要登外网的话要路由绑定IP和MAC地址,刚收到的收音机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这两项.

网友:
编辑原因:下面有正解了!

网友:
bsp/stm32_radio/dm9000a.c

    /* set mac address: (only for test) */
    /* oui 00-60-6E DAVICOM SEMICONDUCTOR, INC.*/
    dm9000_device.dev_addr[0] = 0x00;
    dm9000_device.dev_addr[1] = 0x60;
    dm9000_device.dev_addr[2] = 0x6E;
    dm9000_device.dev_addr[3] = 0x11;
    dm9000_device.dev_addr[4] = 0x22;
    dm9000_device.dev_addr[5] = 0x33;

bsp/stm32_radio/rtconfig.h

/* Using DHCP */
#define RT_LWIP_DHCP

/* ip address of target */
#define RT_LWIP_IPADDR0        192
#define RT_LWIP_IPADDR1        168
#define RT_LWIP_IPADDR2        1
#define RT_LWIP_IPADDR3        30

/* gateway address of target */
#define RT_LWIP_GWADDR0        192
#define RT_LWIP_GWADDR1        168
#define RT_LWIP_GWADDR2        1
#define RT_LWIP_GWADDR3        1

/* mask address of target */
#define RT_LWIP_MSKADDR0        255
#define RT_LWIP_MSKADDR1        255
#define RT_LWIP_MSKADDR2        255
#define RT_LWIP_MSKADDR3        0

楼主:
根据楼上的方法修改后,重新编译下载,但IP还是没变

finsh>>list_if()
Default network interface: e0
ip address: 0.0.0.0
gw address: 0.0.0.0
net mask  : 0.0.0.0
dns server: 208.67.222.222
        27, 0x0000001b

/* ip address of target */
#define RT_LWIP_IPADDR0        162
#define RT_LWIP_IPADDR1        168
#define RT_LWIP_IPADDR2        8
#define RT_LWIP_IPADDR3        36

/* gateway address of target */
#define RT_LWIP_GWADDR0        162
#define RT_LWIP_GWADDR1        168
#define RT_LWIP_GWADDR2        8
#define RT_LWIP_GWADDR3        1

网友:
上面只是标出要改的地哪里.
需要自定义地址,需要关掉DHCP

楼主:
请问DHCP 在哪里关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dhcp 在哪里关闭啊?
上面想想贴DHCP部分.没看清楚.修改.

其实你修改IP时,只要稍微向上看几行就看到了. ^_^

网友:
关闭:

/* #define RT_LWIP_DHCP */

楼主:
同样感谢ffxz 大侠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