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输出口(out)能驱动多个输入口(in)吗?

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输出口(out)能驱动多个输入口(in)吗?

如果可以,那么对输入口(in)的数目有没有限制?

谢谢先!

网友:
作输入口一般作高阻态,需要电流很小的,作输出口,一般是推挽,电流比较大。
所以可以驱动多个输入口。
具体多少个,没有研究过。不过如果楼主想推多个,加个三极管也可以呀!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貌似有类似的描述   但是推挽式  真的不清楚

网友:
这个概念的名称叫“扇出系数”
TTL电路一般只有十几到二十
CMOS由于输入阻抗能达到5兆欧以上,低频信号扇出系数能达到1000,高频信号取决于线路总电容。

楼主:
谢谢周星驰、熊猫和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