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仿真时可以,烧芯片不行,请帮忙看一下顾(附图)

楼主(2010-11-18):
直流电机驱动 (原文件名:dj.jpg)

如图,我采用以上电路,驱动一个5V时,300MA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并且可以调速,仿真时可以调速,正反转,但烧了芯片之后就不行了,单片机的5V电压被拉低到4.6V左右,一开电机,运行几秒之后马上复位了,有可能是电流不够,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以上电路图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H桥其中应该有管击穿。CE没并保护二极管至少也要在电机两端并灭火花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驱动修改 (原文件名:dj2.jpg)

改成这样子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

LS有趣

楼主: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应该是芯片或者我芯片的设置有问题,我换另一种MCU来写,就可以了正常运行,而且三极管一点不热.

网友:
H桥 (原文件名:kks.jpg)
用这个电路试下

网友:
发错了,应该是这个
HHH (原文件名:H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