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俺看看这款光电编码器的测速性能

楼主(2010-11-18):
德国冯哈伯电机2342L012上自带的编码器,每圈12个脉冲,怎么觉得分辨率实在太小了,理由如下:
此电机最大转速是8100r/min=135r/s,相当于1秒钟最多发出135*12=1620个脉冲,若取测速时间为10ms,那么10ms内单片机最多收到16.2个脉冲。按计数误差±1计算,相对误差好大啊。。。
如果用于两轮自衡车的测速,10ms内能收到5个脉冲不得了了,5±1,测速就太不准了。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确实是脉冲信号而不是正弦?用示波器看的吗,是AB相吗?AB相可以4X

网友:
脉冲少就测两个脉冲的间隔啊,这样不是准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脉冲信号而不是正弦?用示波器看的吗,是ab相吗?ab相可以4x

A、B相可以4X什么意思?确实是脉冲信号,硬件是通过光电二极管输出的,二极管只有导通、截止两种状态,A、B相输出只能是高低电平。

网友:
估計是單路的hall信號吧

网友:
作平衡车光电编码器不是必须的,角速度环与角度环靠惯性传感器反馈就可以了,无刷电机配霍尔保证可靠换向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平衡车光电编码器不是必须的,角速度环与角度环靠惯性传感器反馈就可以了,无刷电机配霍尔保证可靠换向即可

是不是说用无刷电机只需要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平衡车需要的转矩,从而不需要知道电机当前的转速,是这样理解吗?但是本人已经买的不是力矩电机那种特种电机,普通电机只能依靠调转速吧,精确调力矩感觉很困难。但是“调转速”的话算法又要改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脉冲信号而不是正弦?用示波器看的吗,是ab相吗?ab相可以4x
a、b相可以4x什么意思?确实是脉冲信号,硬件是通过光电二极管输出的,二极管只有导通、截止两种状态,a、b相输出只能是高低电平。

a、b相输出为正交信号,相差90度。所以能×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作平衡车光电编码器不是必须的,角速度环与角度环靠惯性传感器反馈就可以了,无刷电机配霍尔保证可靠换向即可

還是有幫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a、b相输出为正交信号,相差90度。所以能×4.
呃,您的意思是给A,B相的输出接个硬件的分频器刚好相位差不变吧?请问用哪种的4分频芯片好呢?(硬件用得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平衡车光电编码器不是必须的,角速度环与角度环靠惯性传感器反馈就可以了,无刷电机配霍尔保证可靠换向即可
进一步思考,我想用速度环(光电编码器反馈)和电流环(霍尔传感器)反馈的双闭环调速来实现12V永磁直流电动机的恒转矩调速,如果只考虑电流环,相当于实现了力矩电机的功能。但这种方法和直接用力矩电机相比有哪些缺点呢?我想肯定是有缺点的,不然干嘛还专门开发一个力矩电机的特种电机出来呢。                                      DIY两轮自衡车那个帖子里不用回复我了,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冯哈伯电机自带的编码器。

正如【1楼】 tfdsensor 毛毛虫所说,就是正弦波。使用了2个霍尔传感器。

资料如下:

不知道这个正弦波的如何测速,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