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0.3.1使用串口做收发怎么整?

楼主(2010-11-18):
使用Stm32 在 RT-Thread 0.3.1下 将Uart1收到的数据回复给Uart1 ,
不使用 FINSH SHELL
有没有简单的Demo呢?3KS

网友:
注_册个rx_ind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从设备读到后再写入到设备。

当然,不推荐使用这种的方法。。。但这样确实能够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