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adio 没有下载器怎么下载代码? 以前记得好像说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
是的,串口下载。按照ST给的方式下载二进制文件即可。

楼主:
就是光盘 stm32_flash_loader 这个文件下的工具及说明吧?

网友:
建议使用:
/tools/flash_loader/mcuisp

楼主:
这个还要其他的下载器支持码?

网友:
我没收到光盘,哪位上传一下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收到光盘,哪位上传一下谢了

不需要光盘的,光盘的内容实际上和svn服务器中的内容一样的。还是svn直接更新到最新的比较好

网友:
问下SWD是接的什么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