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ADS1.2全局变量定义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0-11-19):
菜鸟请教高手:
不知道有高手遇到如下问题没:在ADS1.2编译器中,在某.C文件中,我定义了多个全局变量:如下:
g.c
uint8 Receive_Gps[76];
uint8 Frame_Flag[5];
uint8 Gps_Num;
uint8 Gps_time[6];
uint8 Data_State;
char Latitude[9];
uint8 Latitude_Direction;
char Longitude[10];
uint8 Longitude_Direction;
uint8 Speed[5];
uint8 Angle[5];
uint8 Date[6];
float speed;
uint8 Time[8];

Uint8 G_buf[66];

void UART0_SendByte (char dat);
void UART0_SendStr (char *str);
void UART0_SendBuf(uint8* RcvBufPt, uint32 snd_n);
void __irq IRQ_Timer0(void);
void ClrRcvFIFO_0(void);
….
串口0接收数组Receive_Gps[76];
Save_Gps()
{ ….
        case 7:if(Byte_Count<5)
                 {
                                Speed[Byte_Count]=temp;
                }
                break;
        case 8:if(Byte_Count<5)
                {
                        Angle[Byte_Count]=temp;
                }
                break;
….
}

给G_buf数组赋值如下:
Send_Gps()
{
for(i=0;i<5;i++)
        {
                G_buf[46+i]=Speed;
        }
        G_buf[51]=',';
        for(i=0;i<5;i++)
        {
                G_buf[52+i]=Angle;
        }
}
然后单步调试查看Angle[3]=0x00;(注:Angle中的值应该都是字符型的才对,即使是0,也是字符的‘0’即0x30,而不是0x00)
用串口显示G_buf中的值就出现了G_buf[55]=0x00的问题了,确定Save_Gps()函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Send_Gps()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出现了以上的情况,后来我们把变量的位置改变了下,
uint8 Speed[5];
uint8 Date[6];
float speed;

uint8 Angle[5];

此时Date[1]中的也出现了0x00, (注:Date中的值应该都是字符型的才对,即使是0,也是字符的‘0’即0x30,而不是0x00),G_buf中同样出现了0x00;

后来我们把变量的位置又改变了下:
uint8 Speed[5];
float speed;

uint8 Angle[5];
uint8 Date[6];

此时输出算是正常了,G_buf[],Angle[],以及Date[]中的值不出现0x00了,显示也正常了,想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0-12-20):
天杀的国民党门头沟党委替资本家当狗,万恶的蒋介石门头沟Z.F.为人民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