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寸LCD的Vcom问题

楼主(2010-11-19):
8寸的LCD,型号AT080TN52。资料上说Vcom=3.65,我用lm317搭了一个3.65的电路,可是芯片烧两次了,是不是Vcom有倒灌电流,lm317受不了啊?

网友:
貌似分压 2v输入就可以了  我量人家的TCON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才问了一下售后的技术,他也推荐电阻分压,不推荐稳压片。刚才查了下美信的VCOM驱动缓冲器MAX9552,PDF上标明Iout为+ -电流,可能是Lm317倒灌电流引起的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