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的FPGA采用SelectMap方式烧flash芯片怎么这么慢的

楼主(2010-11-19):
v5-sx95t,flash-128x,SelectMap方式下载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怎么这么慢的,手册上不是号称500M的速度么,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啊。注:12.3版本下载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这种方式么

网友(2013-02-27):
建议使用其他方式。
iMPACT实际上TCK时钟在6M,很多情况跑3M。

我们一直做JTAG,这个问题多个客户提到。
后面我们升级了加载线,TCK最高30M,理论上速度是原来的5倍。
软件经过多个公司验证,很成熟。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产品特点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轻量级绿色软件;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DSP、NP、CPLD/FPGA或者其他SoC;
    使用 CPU 的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比其他电缆快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支持 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 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
    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A(2013-10-31):
10分钟?你确定你使用的是selectMAP,而不是串行spi?我们使用slave selectMAP模式,v5sx50t,加载时间不超过3s

网友B(2014-05-10):
引用 网友A:
10分钟?你确定你使用的是selectMAP,而不是串行spi?我们使用slave selectMAP模式,v5sx50t,加载时间不超 ...

请能介绍一下你们selectmap配置方案吗?是使用arm来做控制器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能介绍一下你们selectmap配置方案吗?是使用arm来做控制器吗?谢谢!

我们参照官方资料自己设计的,处理器用的是DSP,通过CPLD进行逻辑转换,目前因为工程里面还有好多其他功能代码,暂时没有剥离出来,所以不能发给你看。
等整理完了,会有相应的文章的,到时候所有的资料都会公开,保证提供的电路和代码能够稳定、可靠、快速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参照官方资料自己设计的,处理器用的是DSP,通过CPLD进行逻辑转换,目前因为工程里面还有好多其他功 ...

我也基本把官方资料都看了一遍。如果不嫌麻烦,可以加我qq34317826,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基本把官方资料都看了一遍。如果不嫌麻烦,可以加我qq34317826,向你请教,谢谢! ...

平时上不了网。。。论坛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