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使得vm下的linux里minicom和xp下的串口助手通过虚拟串口软件通讯?

楼主(2010-11-19):
RT
谢谢各位

网友(2011-08-14):
a).在VM下vm/settings/add.../serial port 增加一个串口(物理的或者是虚拟的)
b).
1)安装完毕minicom后. 运行命令: sudo minicom -s
2)选择菜单项 Serial port setup
3)出现如下选项: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S1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C - Callin Program :
D - Callout Program :
E - Bps/Par/Bits : 38400 8N1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Yes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Change which setting?
一般要更改F项为:No. A项根本需要更改(用(cd /dev)可以看到设备名, 你可以一个个试一下)
4)退出后 选择Save setup as dfl保存成默认的读取配置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