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了一个很高难度的任务,2812搭建一个5轴数控单元,小弟时刻记录学习和开发过程!

楼主(2010-11-19):
目前方案是用一块2812,一块FPGA(SPARTAN3),一块高速单片机(PIC32)搭建一个五轴系统,说白了就是连上5个电机,包括直流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等。还要加上大于5.7寸的液晶屏,触摸屏等等,难度很是高啊。
PS:我主要负责硬件设计与调试。
不知各位大侠可否提些看法,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我决定在此记录开发的点点滴滴,希望有兴趣的可以一起与我分享。

网友:
楂橀毦搴﹀晩锛屽緱瑕佸ソ闀挎椂闂村惂

网友:
控制5个不同类型的电机?牛!
我坐等听课了...

网友:
液晶屏尺寸不是关键....再大的尺寸,分辨相同,控制就一样...

一看见人说屏大什么的,就想起DS LL的杯具大屏(我买的是IDSL)-_-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聊聊,我也再做类似的事情,不过我控制的是一种类型的电机

网友:
支持
楼主要坚持,不仅是记录,也是克服困难!

网友:
五轴需要插补吗?

楼主:
五轴有五轴联动的插补算法,但是很难写

网友:
2812都天价呢 还敢用

网友:
这东西也不差一块2812的钱了

网友:
我们公司这样一个控制器卖1W多。

我先不说板级硬件难度和软件难度。就但说FPGA程序。50W门的HDL程序。。也够卖上几十万了

不知道HDL程序是算你硬件的还是算软件的。

就我们公司光一个2轴联动算法就要经过1000多到样例测试。包括圆弧角度,直线角度,直线接夹角,直线(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接样条,直线接样条,圆弧接样条,样条接样条,多条连接,等时拆分,等长拆分,速度前瞻,S型,梯形,加工拐弯,空程拐弯,太多了。这还只是2轴的

如果是3轴的,难度至少上升10倍。然后是4轴,5轴还包括旋转轴,这样的光测试样例都极其复杂,因为必须要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必须做这样的检测。我们的算法已经更新换代了几次了。

然后是硬件。驱动伺服还好说,直接发脉冲或者协议都可以,难的是步进电机。不晓得你的5轴带不带驱动。如果是驱动的话就非常麻烦。还要设置细分,电流环控制,不然的话电机的震动很大。

还有工业场合干扰比较大。如果板上有多个芯片互联,还要加一个简单协议。

然后说道触摸屏,就说显示吧。不晓得你的显示要搞成什么样的?我们是用的WInce做界面,做WInce的项目部几个工资都是上万,
如果是用简单的液晶显示呢。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可是这样的界面能干什么?我猜想你接的项目可能要做的跟我们的差不多,都是在触摸屏上搞上位机。然后下位控制卡用DSP+FPGA实现。既然上位机要跑人机互交,那么至少是一个带界面的OS需要吧?这样这个OS需要的flash,ram,外部接口(网口,或者usb,或者us232),反正挺难搞的。这些都是高速线路,布线仿真的很麻烦,然后连接显示,如果普通的单片机连接LCD,单片机不带LCD控制器。你还得自己搭建一个LCD控制器吧?如果VGA显示器。你还得搭建一个VGA控制器吧?(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啊),如果一个单片机搞不定,那上位机必然用arm9以上,不然跑界面OS根本不行。用arm的话倒是不用搭建LCD控制器,不过vga的话还是需要。而且界面os调试下位机也不那么容易。

至少需要网口才好调试。如果搭建界面OS,BSP也是很难搞的。一般这项工作都推给搞硬件的了,看来你将来有得忙了。

    弄完上位机,弄完下位机。还得考虑上位机下位机的通讯吧?工业场合的干扰比较大。不单软件上需要协议。物理层的协议也要可靠才行啊。而且作为控制系统,还必须有很高的即时传输速度,不然一条加工指令要等很久(ms级对控制系统都是不能忍受的),会让加工变得很糟糕。这样的话,上下位机通讯只有考虑类双口ram,或者fifo了。。这又是一项难点了。因为链路层物理层协议息息相关,硬件人员必不可少,反正调链路协议够调的就是了。

不过我强烈怀疑你的系统应该不是5轴联动。而应该是5轴分组联动。一个人搞5轴很难很难。

5轴联动控制系统一个的价格可不是“万”级别的啊,至少都是10w以上的。

总之。你接的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不过,祝你成功吧

网友:
楼上的很专业,楼主和他好好交流

网友:
楼上高手啊!

网友:
楼主负责硬件还有什么担心的啊   软件不用你编就OK了   单凭这点 一方面说明分派任务的人不敢把软件的任务交给你 另一方面说明 负责软件的比你水平高 所以有什么问题你完全可以向他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12都天价呢 还敢用

好象有钱 也买不到

网友:
年初的时候是很贵,现在好像降了不少!

楼主:
哦,zf12862177同志的分析很专业,我很敬佩,真是开心。
这贴现在关注度超过楼主想象,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有一点我好像没怎么说清楚,我的产品最后不是雕刻机等什么的高端设备,只是一种5轴植毛机!(在五轴里可能算是很简单的,但涉及到5轴的,考虑因素真是要全方位)
mrwtc同学,他的分析很准确!
我确实只是负责搞硬件开发,软件的一些繁琐之事,那位分配给我任务的牛人另想办法了,中间遇到的一堆问题我都会和他交流,我主要负责原理图设计,PCB绘制,和最后的调试。
今天是设计的第一天,我主要是看数控专业的一些理论,单片机和DSP的一些资料,所以没什么好分享给大家的,可能这些日子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家的支持是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网友:
楼主以前做过什么项目?对2812/pic32/fpga都比较熟悉吗?还有,植毛机是做什么用的?我见过做被机,就一个步进电机来回动,是一个工控机控制。感觉做被机的电机驱动是难点,因为功率好像厅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以前做过什么项目?对2812/pic32/fpga都比较熟悉吗?还有,植毛机是做什么用的?我见过做被机,就一个步进电机来回动,是一个工控机控制。感觉做被机的电机驱动是难点,因为功率好像厅大。

上一个项目是一个PIC24+一块FPGA(SPARTAN3)构架的程控变频电源控制单元,带5.7寸液晶,触摸屏,能输出三相基于DDS的变频正弦波与方波信号。
是一个电源里的一个部分。
2812不算熟,PIC32和FPGA比较熟悉。
植毛机类似于像毛刷之类的往里面打孔等等,我的任务主要是做个控制器,是个嵌入式系统,不需要PC机控制,直接通过按键控制。

网友:
买2片314就可以了!干嘛搞的这么麻烦,呵呵

网友:
路过,围观中,愿楼LZ早日成功!

网友:
朋友公司开发的四轴数控系统卖12W买家还不少,你就知道难度有多大了

网友:
哈哈 21 楼说的是这个吗?
楼主啊,314怎么样?可以考虑不?
ps:我没做过电机 纯外行。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MCX314运动控制芯片搭建的运动控制平台。重点描述了芯片的寄存器及其命令方式,并阐述了系统能够实现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各种控制方式和直线、圆弧、位模式的插补方式,并给出了一个位模式插补方式实现的全过程。
关键词:数字脉冲接口;MCX314;硬件插补;位模式

引言
目前,运动控制主要通过单片机或者计算机实现,这种方法的软、硬件研制周期长,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本文介绍的数控系统采用的是硬件插补,缩短了软件设计周期。另外,原有的插补是根据给定的数学函数,在理想的轨迹或轮廓上的已知点之间确定中间点的一种方法,很难得到复杂的曲线方程,而MCX314中的位模式插补功能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介绍的算法可以将复杂曲线用一种特殊格式的文件来表示,用位模式实现插补驱动。
图1为基于MCX314芯片的4轴数控系统的硬件平台,系统的软件平台建立在它之上。此硬件平台通过ISA总线接口实现对4个轴运动的控制,可提供4通道全数字伺服接口和1通道12位的模拟输出(用于主轴控制), 其中每个轴都可以独立设定位置或者控制速度,另外还提供了64输入/48输出光电隔离接口。它的轴控制器包括脉冲输出接口、编码器输入接口和外部信号输入接口。脉冲输出接口直接与步进或数字伺服电机连接,控制电机运动;编码器输入接口接收来自电机上编码器的反馈数据,实现闭环控制。

使用MCX314的运动控制平台的优势
基于MCX314芯片的运动控制平台是一款全数字平台,因为它完全有别于以前的数控系统,以前的数控系统采用的是模拟信号输出,在系统内部,CPU以数字形式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通过D/A转换输出模拟信号控制伺服电机运动,由输出的模拟信号的电平高低来控制电机转动的快慢。它采用的是脉冲形式输出,在整个处理与输出的过程中都采用数字信号,由输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快慢,由输出脉冲的多少来控制电机转动多少。如图1所示,4轴控制器与电机之间交换的是数字信号,脉冲输出和编码器反馈都是高低电平形式,使用数字信号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
平台具有这样的优势是与MCX314芯片的特点分不开的。MCX314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是基于DSP的运动控制专用芯片,接口简单、编程方便,在数控机床、雕刻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正在向新的应用领域拓展。MCX314芯片能与8位或者16位总线接口,通过命令、数据和状态等寄存器实现4轴3联动,实现位置、速度、加速度的运动控制和实时监控,该芯片具有3种模式插补功能,输出脉冲频率最高可达4MHz。每轴都有伺服反馈输入端、4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能独立地设置为恒速、线性或者S曲线加/减速控制方式,并有2个32位的逻辑、实际位置计数器和状态比较寄存器,实现位置的闭环控制。
平台有两项功能是最能体现它的灵活性和易操作性的,即它的硬件插补功能和位模式插补功能。所谓硬件插补,即不用编写复杂的插补程序,只需要设定一些参数和发出差补命令即可完成插补任务。

硬件插补功能
在硬件插补当中,不用考虑插补算法,只要给出参数以及插补命令,整个过程就能由芯片自动控制,不需要软件的任何干预。图2是硬件插补的应用流程。
本系统可以在4个轴中任意挑选出2个或者3个轴进行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和位模式插补驱动,所以在进行插补驱动前应指定插补轴。

位模式插补功能
位模式插补是把CPU计算的插补数据以数据包的方式接收后,以指定的驱动速度连续输出插补脉冲。简单地说,位模式插补就是根据+/-方向驱动脉冲的高低电平状态来进行插补,每一位对应一个脉冲,随即驱动马达转动一步,如果马达转动一圈需要2048个脉冲,那么一个脉冲可使马达转动1/2048周。利用位模式差补方式可以加工出任意复杂形状的曲线。
图3为位模式插补的整个流程图,直观地介绍了位模式插补的整个过程,包括各个寄存器使用的时机,各种命令如何搭配使用来完成位模式插补的全过程。
算法实现
本文介绍的这个算法是将插补数据以一种特殊的格式放入一个文件中,算法根据数据的格式读取插补数据,进行插补驱动,插补驱动的过程如图3所示,在后面的流程中不作详解。插补数据根据二维/三维曲线的具体形状而形成。
1. 举例构建位模式插补数据结构文件如下:
Bitpattern.bp(文件名)文件数据如下:
BITPATTERN
AXIS 3   ——插补轴的指定
B        ——数据有效,可以读取
0000 2bff ffd4 0000① ——插补数据
B
f6fe 0000 000f 3fc0
B
1fdb 0000 00ff fc00
B
4000 7ff5 0000 0aff
E  ——后面无数据,文件结束
2. 位模式插补数据结构文件的格式介绍:
?BITPATTERN:表示此文件的格式为位模式数据文件。
?AXIS:表示插补轴。
?3:十六进制数(二进制0011),表示插补轴的设定,同时表示2轴位模式插补,第一轴X和第二轴Y,全部参数设定参见表1。
当程序从位模式数据文件中读到此数值时,则根据表1中的规定执行相应的函数子程序。
B:表示下面有一行有效的位模式插补数据,可以读取。
E:表示下面无数据,位模式插补数据结束,位模式数据文件结束。
其中的每行数据为十六进制数,表示插补数据,以①为例,“0000 2bff ffd4 0000”表示的分别是AX1轴正、负方向,AX2轴正、负方向的低16位数据。

结语
本文介绍的系统采用数字脉冲接口,处理的是数字信号,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而且采用的是硬件插补方式,系统性能提高了,闭环处理的速度加快了,从而大大降低了数控软件的编写难度,缩短了开发周期。位模式插补方式解决了复杂曲线用公式难以描述的问题,文中介绍的算法巧妙地将复杂曲线转换成一种格式文件,充分发挥出位模式插补的优势。■

网友:
如果时间很紧的话,不如用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来得快些,软件硬件都好搞。如果真要全部自己搞,中国没有几家能把运动控制做得很好的。

网友:
11 楼的哥 高人呀,敬仰

楼主:
项目的计划已经初步定下来了,如果再进行更改需要和那位牛人再仔细沟通,毕竟软件这方面不是我负责的。(这点我十分欣慰)。大家讨论的都很积极,十分开心,可是大家的顾虑主要都是在算法与软件测试上上。确实,算法之间的调试十分麻烦,可这个项目是有多个人参与。一位牛人负责总体开发思路,我顺着他的思路,在硬件上做功夫,我考虑的关键是
1:整个硬件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包括串行口,GPIB,FLASH,屏等等只要经过测试,调通就行。
2:系统是否足够稳定,毕竟是在工业场合。包括合理的布线,各种保护措施等等。并且提供一系列开发需要的接口,以实现他们的算法。
3:如果硬件系统需要升级,需要时刻更新,及时和牛人联系,并且做好开发文档。

楼主:
今天计划着先开始画图,虽然整体构架还没有设计好。先画原理图,一边画一边讨论,我觉得这种做法不错。
准备动手了。

网友:
还是先设计整体价格吧,像这种机电结合的大玩意。。。先把框架搭好,一般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然后在这基础上再研究设计需求,有了需求设计就会要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先设计整体价格吧,像这种机电结合的大玩意。。。先把框架搭好,一般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然后在这基础上再研究设计需求,有了需求设计就会要简单些

谢谢你的提醒,可能我的表达有点不清楚。
整的框架算是有了,可是有些细节不是很清楚,需要再仔细斟酌。
我的做法是先做,再改。
不知道这种做法何不合理,呵呵。

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控系统与加工最相关的就是FPGA部分,到底控制的是伺服器还是步进?步进可以直接用FPGA,IO口接光耦,然后接输出
如果是接伺服,看伺服是什么控制方式,是脉冲控制还是总线控制,总线控制就从FPGA出总线接口,脉冲控制就跟步进电机一样。

FPGA还应该连接2812,2812应该能直接对FPGA进行高速访问。这样写HDL程序的人才能发挥。其余也没啥难点了。然后底层控制系统与上位OS通讯最好搭建通讯速度小于100ns的双口ram,不然的话用FIFO也可以。

植毛机我感觉不像是5轴联动系统啊。因为根本不需要走5轴插补嘛。就是一个2轴联动系统,然后另外3轴分别动作。其余也没啥难点了。

楼主:
很感谢zf12862177先生的指点,这几天的学习,我也发现这项系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
尤其是我对5轴联动和5轴的误判,可能对大家造成很大的误解,在此我表示道歉。

网友:
楼主好久没来了,看来有毅力兑现长远承诺的人不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这样一个控制器卖1w多。
我先不说板级硬件难度和软件难度。就但说fpga程序。50w门的hdl程序。。也够卖上几十万了
不知道hdl程序是算你硬件的还是算软件的。
就我们公司光一个2轴联动算法就要经过1000多到样例测试。包括圆弧角度,直线角度,直线接夹角,直线(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接样条,直线接样条,圆弧接样条,样条接样条,多条连接,等时拆分,等长拆分,速度前瞻,s型,梯形,加工拐弯,空程拐弯,太多了。这还只是2轴的
如果是3轴的,难度至少上升10倍。然后是4轴,5轴还包括旋转轴,这样的光测试样例都极其复杂,因为必须要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必须做这样的检测。我们的算法已经更新换代了几次了。
然后是硬件。驱动伺服还好说,直接发脉冲或者协议都可以,难的是步进电机。不晓得你的5轴带不带驱动。如果是驱动的话就非常麻烦。还要设置细分,电流环控制,不然的话电......

网友:
运动控制方面了解不多,基本都是DSP+FPGA的方式
插补方面是DSP做还是FPGA做?有什么资料或书介绍插补的

网友(2011-01-03):
DSP负责其它的比较慢的外设,这个用ARM9应该也可以
FPGA负责插补,这个优势很大
高速单片机负责电机和人机界面
建议看下雕刻机论坛

网友:
我顶你!!这玩意需要很长时间啊!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dsp负责其它的比较慢的外设,这个用arm9应该也可以
fpga负责插补,这个优势很大
高速单片机负责电机和人机界面
建议看下雕刻机论坛

Ls可以推荐一个雕刻机的论坛马

网友:
www.ourdev.cn/bbs就有,常来哦

网友(2011-02-15):
从0开始的话工作量大大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这样一个控制器卖1w多。
我先不说板级硬件难度和软件难度。就但说fpga程序。50w门的hdl程序。。也够卖上几十万了
不知道hdl程序是算你硬件的还是算软件的。
就我们公司光一个2轴联动算法就要经过1000多到样例测试。包括圆弧角度,直线角度,直线接夹角,直线(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尖角或平滑)接圆弧,圆弧接样条,直线接样条,圆弧接样条,样条接样条,多条连接,等时拆分,等长拆分,速度前瞻,s型,梯形,加工拐弯,空程拐弯,太多了。这还只是2轴的
如果是3轴的,难度至少上升10倍。然后是4轴,5轴还包括旋转轴,这样的光测试样例都极其复杂,因为必须要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必须做这样的检测。我们的算法已经更新换代了几次了。
然后是硬件。驱动伺服还好说,直接发脉冲或者协议都可以,难的是步进电机。不晓得你的5轴带不带驱动。如果是驱动的话就非常麻烦。还要设置细分,电流环控制,不然的话电......

学习了,牛人哪个公司的,我去膜拜下你们的产品。
我有以下疑问
1.“驱动伺服还好说,直接发脉冲或者协议都可以,难的是步进电机。不晓得你的5轴带不带驱动。如果是驱动的话就非常麻烦。还要设置细分,电流环控制,”
我觉得工业应用的步进电机基本都是控制与驱动分开的。所以我相信控制步进电机不会困难。如果集成了驱动部分,不仅增加设计的难度不说,在以后的应用中也会比较麻烦
2.你所说的样条插补是在FPGA中直接实现的吗,还是由DSP将其拆成小线段,再由fpga做些圆弧,直线实现的。如果是在FPGA中直接实现,那太牛逼的。

网友:
2812 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网友(2011-03-27):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加我QQ:414626841吗?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想向你请教!

网友(2011-06-01):
我也在做同样的项目

网友:
看来都是搞工控的。。。11楼的膜拜。!我在的这家公司搞的是直流无刷变频器。以后可以向楼主你们请教了

网友(2011-07-04):
插补也有好几层的,5轴,只能说让他动,数控机床到了5轴联动加插补已经是天价了。我想你们只能让他们动而已。

网友:
偶也是做硬件出身的,最近也在往这个方面靠。关于电机控制,是个新手。不过,对ARM单片机和WINCE操作系统一类,到是比较熟悉。LZ说的DSP+FPGA,是不是也等同于DSP+CPLD啊?看起来,你的FPGA功能并不需要很复杂。目前看到ACTEL在推销SAMRTFUSION系列的内嵌ARM-CORTEX-M3的FPGA,可以做马达控制,是不是可以一个芯片直接替代你的DSP+FPGA?而且保密性能也强。简单的现实控制,如果用WINCE的话,200M以上主频的是要考虑。主频太高,个人担心芯片发热。做过三星2440的导航仪,靠,那个芯片跑400M主频,整个板子烫得摸不上去了,电池都气泡。如果跑个简单的OS或LINUX,或许一般ARM用用,可以了。流畅的拖动,只好不考虑了。。。

网友(2011-08-10):
回复 楼主:
目前方案是用一块2812,一块fpga(spartan3),一块高速单片机(pic32)搭建一个五轴系统,说白了就是连上5个电机,包括直流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等。还要加上大于5.7寸的液晶屏,触摸屏等等,难度很是高啊。
ps:我主要负责硬件设计与调试。
不知各位大侠可否提些看法,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我决定在此记录开发的点点滴滴,希望有兴趣的可以一起与我分享。

我认为,抛开项目的诸多难题不说,实现楼主的持续“在此记录开发的点点滴滴”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网友:
楼主人呢,帖子有后续吗

网友:
这东西硬件可以说毫无难度,难度都在软件上,主要是插补算法。要处理小线段的话,2812的速度可能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楼主没影了。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果然是个好帖子,但就是木有坚持下来,挺可惜的。但是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已经达到效果,最起码知道现在学的FPGA DSP在现实中是怎么用的,嘿嘿。

网友(2011-09-16):
怎么没有后戏了?楼主呢?

网友:
我是来看14楼头像的说~~~~

网友:
最好可以全部开源,我对这个很有兴趣,特别是电机控制部分。持续关注

网友:
mark MCX314。不知一片FPGA可否实现多个MCX314的功能?

网友:
mark 植毛机我感觉不像是5轴联动系统啊。因为根本不需要走5轴插补嘛。就是一个2轴联动系统,然后另外3轴分别动作。其余也没啥难点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能已经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做什么东西的啊,那么复杂,工资肯定很高···· 羡慕啊

网友:
加油吧 祝成功

网友:
各位,本人也刚刚开始接受这样的项目,两轴的。到时候的测试还得请教各位啊。刚接触,还不知道怎么测试呢。11楼的很有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