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你是金耳朵还是木耳朵

楼主(2010-11-19):
德国的一个网站
http://www.klippel-listeningtest.de/
通过AB对比两段声音的失真度来测试你耳朵的分辨率哈,声音听起来像风琴,有9种音调类型可以测试,默认是单一调的。

测试步骤:
1.点右下方的take the test开始测试! !
然后选择自己的听音设备,如果第一次测试那么“I have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such a test”这个选项选NO,如果第二次测试则选YES。

2.点上部的,Sample A和Sample B进行听音测试,觉得哪个失真就点那个,(A is Distorted)或(A is Distorted)

越往后,失真度越小。判断正确则往前跳两步,出错则后退三步重新测试,累计20次左右即可测试完成。点击See Results查看测试结果。红色表示测试者的听力水平,越往右表示听力越好。
我的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老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1048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6%FA&bbs_id=1040

网友:
试了一下,超过-24dB 就很难区分了。

网友:
我是钻石耳..............

网友:
-30以后不行了

网友:
木耳朵,18就不好用啦....

网友:
第一次测试卡在-24db,
第二次测试成绩不错,关键是开大声多听几次:

网友:
大部分人 还是在-24dB

网友:
没有带耳机,紧贴笔记本喇叭试了试,是木耳~

网友:
我测都不测,完全相信自己是木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都不测,完全相信自己是木耳
不一定噢 。我也相信我是木耳朵,可是测试出来结果让我吓一跳。奇怪!

网友:
耳朵再好,喇叭不给力也不行啊。

网友:
-30dB

算合格吗?

可以花钱买hifi了吗?

网友:
测了一下,可以到-36,呵呵,算得上是银儿了

网友:
用10元的山寨耳机测试

网友:
同楼上,20块钱的耳机,听不到的都用山寨耳机试试?

网友:
SONY的耳机才-27DB,自卑了

网友:
我左耳-27,右耳-33

网友:
半木耳半金耳,到了-24dB下面就分不出了,应该算木耳吧,但又是金耳,可能是这个测试的不太好,

就是没有失真的那个音源有瑕疵,到了后面分不出来就听有没瑕疵就知道了。

网友:
注:只听了一次就发现问题的

网友:
哈哈
最后那一个6886是我贡献的

网友:
以后听多了会不会好些?

网友:
算了吧,这个。。。。。

本来就没什么金耳木耳。

人的耳朵不会由这个数据就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用nokia的据说是假HS-45+T400的路过,怎么听这耳机也不像是假的,第一次成绩-30dB,准备按LS的办法开大声音听一下。

网友:
我也得了最高分,不过是我听到有一个测试用例是带破音的,你只要选另外一个是distored就可以了。难道是我的声卡有问题,高音质的那个放不出来?

网友:
【27楼】 lksat

是的,我前面就说过了,第一次听就听出来了,所以这个网站是蒙人的。

网友(2015-05-01):
为何你们的分布图跟我的分布图不一样

网友(2015-08-26):
完蛋了,木的

网友:
打不开啊

网友:
晕死,完全听不了,才发现新系统的声卡驱动没有装。

网友:
试着测了一下,耳朵还行吧。

网友:
测得-30,感觉后面有点带猜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