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LM3S6952能装uclinux吗?

楼主(2010-11-19):
它只有256K的flash和64K的ram,如果能,有详针对它装uclinux的细步骤么?

网友:
应该是不能,为什么一定要uclinux

楼主:
哦,那能装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
RAM和FLASH太小了,装不了的~!

楼主:
ucos也不能装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ucos-II可以

楼主:
哦  那我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AVR-M16上还可以装ucos-I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