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EPM240的JTAG下载口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有的开发板原理图上JTAG下载口的一些引脚会加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而有的不加?

网友:
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datasheet上貌似没有现成的图啊

网友:
JTAG有标准接法的 找块原装开发板看看~~

网友:
依照标准方式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