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4版的avr模拟有一个bug,请大家注意。

楼主(2010-11-19):
在proteus7.4及以下版本的avr模拟中,有一个bug,可能导致模拟程序运行异常甚至跑飞,具体情况描述如下:

avr硬件执行sei指令后,中断不会立即开启,而要等到sei指令的下一条指令执行完后,才能响应已挂起的中断。
而proteus的avr模拟则是sei执行后,就可以立即响应中断。

例如,当函数的局部变量被分配在栈上时,编译器需要调整SP,gcc编译器可能编译产生以下代码:
in r28,SPL
in r29,SPH
sbiw r28,imm6
cli
out SPH,r29
sei
out SPL,r28

这段代码在实际硬件上没有问题,但proteus模拟时,如果在cli至sei之间发生了中断,那么当执行完sei后,中断就会立即响应,但此时SPL还未更新,SP指向的是一个不希望的地址,中断服务程序会破坏这个地址区域的数据,从而造成系统运行异常。

proteus7.5和7.6我没有用过,直接到了7.7,这个bug已经被修正了。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