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24V和5V的完全隔离开

楼主(2010-11-19):
有没有办法24V和5V的完全隔离开

网友:
电源隔离 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网友:
完全是啥意思?不共地吗?用变压器

网友:
看你负载的大小和供电电源的方式。
比如做个隔离的220V-24V、5V变压器,然后稳压;或者24V-5V-(MORNSUN IB0505LS-W75)-5V,MORNSUN IB0505LS-W75是隔离模块。缺点是电流不能大100mA。最复杂的是24V隔离DC-DC到5V,好处是电流可以大些。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那种24V输入24V输出的隔离DCDC,功率是100W直接可以当成电源用,隔离之后再利用稳压芯片来变压。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两个BJT+线圈 自激震荡  成本1块钱左右  当然 功率不大  一般的使用时 够了!

楼主:
就这个图里面的, 24V和5V完全分开.不共0V.

楼主:
功率很小.不大.500MA以内

楼主:
【5楼】 zzjjhh250 华电电子
积分:385
派别:
来自: 源自江苏 游走长安
我们使用的是两个BJT+线圈 自激震荡  成本1块钱左右  当然 功率不大  一般的使用时 够了!

能否上传个图看看.

楼主:
有没有输入DC24V输出DC24V的变压器,而且这两者之间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DC24V输出DC24V的变压器? 这种变压器世界上都没有!(别说直-交-直,中间加变压器啊)

你找隔离的DC/DC模块吧,多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这个不共 G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个图里面的, 24v和5v完全分开.不共0v.

引用图片

不共地就有鬼了。

网友:
回复9楼
这样的DCDC当然有,我们之前就用过24V输入,24V输出,功率100W或者更高。而且完全隔离,可以经受4500V耐压测试和250V交流漏电流测试,通过医疗仪器检测的。

网友:
使用电池(开个玩笑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个图里面的, 24v和5v完全分开.不共0v.

我从来不知道2576有这样的用法,你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个图里面的, 24v和5v完全分开.不共0v.

引用图片

这两个怎么会不共地呢

网友(2011-01-02):
回复 网友A:
【5楼】 zzjjhh250 华电电子
积分:385
派别:
来自: 源自江苏 游走长安
我们使用的是两个bjt+线圈 自激震荡  成本1块钱左右  当然 功率不大  一般的使用时 够了!
能否上传个图看看.

网友:
还有市面上有好多的隔离模块 十几块一个!封装好的!

网友(2011-04-29):
DC-DC模块多了去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对啊,还是用DC-DC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