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PS模块经纬度测试经度数据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用开发板上的GPS模块接收到的经纬度和谷歌3D地图上的经纬度相差几米到十几米,但我用GARMIN车载导航仪测的数据就相差很大
比如开发板上测的数据为116度20分16.58秒,谷歌3D地图是116度20分16.47秒 而garmin导航仪为116度21分多,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可能混淆了2个问题在里面了
1、谷歌地图与实际的差异,是因为人为偏移,国家保密局要求。
2、至于那个21分与16分的差异可能是你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格式,度或度分格式。

温馨提示:搞清问题前,务必先确认经纬度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混淆了2个问题在里面了
1、谷歌地图与实际的差异,是因为人为偏移,国家保密局要求。
2、至于那个21分与16分的差异可能是你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格式,度或度分格式。
温馨提示:搞清问题前,务必先确认经纬度格式。

开发板上测的是DDMM.MMMM格式,GARMIN导航仪上的是DDMM.MMM格式,GOOGLE EARTH上的是DDMMSS.SS格式
我都把结果换算成了DDMMSS.SS格式的,导航仪跟我开发板上的DDMM.MMMM格式的就差了一分多,那就是几千米啊

网友:
google map是用dd.dddddd google earth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ogle map是用dd.dddddd google earth不清楚

http://3d.earthol.com
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是DDMMSS.SS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导航仪与开发板相差几千米不正常,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导航仪故意输出伪数据也很少见),还是建议检查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