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linux下的usb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手头有个usb红外触摸屏, 在windows下插上就可以使用,但在linux下,插上后,加载了usbhid驱动,生了/dev/input/event4及 /dev/input/mouse0两个设备文件  但点击后在X window下鼠标没有任何反应。 cat /dev/input/mouse0后,点击也没有任何输出,我判断是驱动问题。但手头没有该设备的技术资料,只是通过 lsusb -v 得到了些该设备的信息。  下面是lsusb -v 的输出
Bus 005 Device 041: ID 03fc:0588 Elitegroup Computer Systems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18
  bDescriptorType         1
  bcdUSB               1.10
  bDeviceClass            0 (Defined at Interface level)
  bDeviceSubClass         0
  bDeviceProtocol         0
  bMaxPacketSize0        64
  idVendor           0x03fc Elitegroup Computer Systems
  idProduct          0x0588
  bcdDevice            2.00
  iManufacturer           1 Huitoo KIT
  iProduct                2 HuiToo Computer INC.
  iSerial                 0
  bNumConfigurations      1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2
    wTotalLength           98
    bNumInterfaces          3
    bConfigurationValue     1
    iConfiguration          0
    bmAttributes         0xa0
      (Bus Powered)
      Remote Wakeup
    MaxPower              100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0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1
      bInterfaceClass         3 Human Interface Device
      bInterfaceSubClass      0 No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2 Mouse
      iInterface              3 USB_IR_TouchScreen
        HID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33
          bcdHID               1.00
          bCountryCode            0 Not supported
          bNumDescriptors         1
          bDescriptorType        34 Report
          wDescriptorLength     683
          Report Descriptor: (length is 683)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2 ] 2
                            Mous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1 ] 1
                            Application
            Item(Global): Report ID, data= [ 0x01 ] 1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1 ] 1
                            Pointer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0 ] 0
                            Phys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9 ] 9
                            Buttons
            Item(Local ): Usage Minimum, data= [ 0x01 ] 1
                            Button 1 (Primary)
            Item(Local ): Usage Maximum, data= [ 0x03 ] 3
                            Button 3 (Tertiary)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3 ] 3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5 ] 5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1 ] 1
                            Constant Array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2 ] 2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4 ] 4
                            Touch Screen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1 ] 1
                            Application
            Item(Global): Report ID, data= [ 0x02 ] 2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22 ] 34
                            Finger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42 ] 66
                            Tip Switch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2 ] 50
                            In Range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3 ] 3
                            Constant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1 ] 81
                            Contact I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f ] 409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10 ] 16
            Item(Global): Unit Exponent, data= [ 0x00 ] 0
                            Unit Exponent: 0
            Item(Global): Unit, data= [ 0x00 ] 0
                            System: None, Unit: (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0 ] 48
                            Direction-X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00 0x00 ] 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31 ] 49
                            Direction-Y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d ] 13
                            Digitizer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4 ] 84
                            Contact Count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a ] 10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ID, data= [ 0x03 ] 3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5 ] 85
                            Maximum Contact Number
            Item(Main  ): Feature,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e ] 14
                            (null)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1 ] 1
                            Application
            Item(Global): Report ID, data= [ 0x04 ] 4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23 ] 35
                            (null)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2 ] 2
                            Logica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2 ] 82
                            Input Mode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53 ] 83
                            Device Index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a ] 10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2 ] 2
            Item(Main  ): Feature,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1  EP 1 IN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1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1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3 Human Interface Device
      bInterfaceSubClass      0 No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1 Keyboard
      iInterface              4 USB_TouchKeyboard
        HID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33
          bcdHID               1.00
          bCountryCode            0 Not supported
          bNumDescriptors         1
          bDescriptorType        34 Report
          wDescriptorLength      65
          Report Descriptor: (length is 65)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1 ] 1
                            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6 ] 6
                            Keyboard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1 ] 1
                            Application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7 ] 7
                            Keyboard
            Item(Local ): Usage Minimum, data= [ 0xe0 ] 224
                            Control Left
            Item(Local ): Usage Maximum, data= [ 0xe7 ] 231
                            GUI Right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8 ] 8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1 ] 1
                            Constant Array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5 ] 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8 ] 8
                            LEDs
            Item(Local ): Usage Minimum, data= [ 0x01 ] 1
                            NumLock
            Item(Local ): Usage Maximum, data= [ 0x05 ] 5
                            Kana
            Item(Main  ): Out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3 ] 3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1 ] 1
            Item(Main  ): Output, data= [ 0x01 ] 1
                            Constant Array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06 ] 6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ff 0x00 ] 255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07 ] 7
                            Keyboard
            Item(Local ): Usage Minimum, data= [ 0x00 ] 0
                            No Event
            Item(Local ): Usage Maximum, data= [ 0xff 0x00 ] 255
                            (null)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0 ] 0
                            Data Array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2  EP 2 IN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08  1x 8 bytes
        bInterval              1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2  EP 2 OUT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1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2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3 Human Interface Device
      bInterfaceSubClass      0 No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 None
      iInterface              5 USB_Touch_Service
        HID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33
          bcdHID               1.11
          bCountryCode            0 Not supported
          bNumDescriptors         1
          bDescriptorType        34 Report
          wDescriptorLength      52
          Report Descriptor: (length is 52)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a0 0xff ] 65440
                            (nul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1 ] 1
                            (null)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1 ] 1
                            Application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2 ] 2
                            (null)
            Item(Main  ): Collection, data= [ 0x00 ] 0
                            Physical
            Item(Global): Usage Page, data= [ 0xa1 0xff ] 65441
                            (nul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3 ] 3
                            (nul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4 ] 4
                            (null)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80 ] 128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7f ] 127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ff ] 25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40 ] 64
            Item(Main  ): In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5 ] 5
                            (null)
            Item(Local ): Usage, data= [ 0x06 ] 6
                            (null)
            Item(Global): Logical Minimum, data= [ 0x80 ] 128
            Item(Global): Logical Maximum, data= [ 0x7f ] 127
            Item(Global): Physical Minimum, data= [ 0x00 ] 0
            Item(Global): Physical Maximum, data= [ 0xff ] 255
            Item(Global): Report Size, data= [ 0x08 ] 8
            Item(Global): Report Count, data= [ 0x40 ] 64
            Item(Main  ): Output, data= [ 0x02 ] 2
                            Data Variable Absolute No_Wrap Linear
                            Preferred_State No_Null_Position Non_Volatile Bitfield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Item(Main  ): End Collection, data=non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3  EP 3 IN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1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3  EP 3 OUT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1
Device Status:     0x0000
  (Bus Powered)

通过这些信息, 判断得到第一个设备的hid report size是5.  就是一个普通的鼠标设备。然后我修改了drivers/input/touchscreen/usbtouchscreen.c。
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2011-04-20):
LZ 你插上USB红外屏,光标会动吗?我现在只滑动了3/4屏,光标就满屏了。我们讨论下

网友(2011-07-13):
那个USB触摸屏是不是在XP下无驱的呢?

网友:
我也是想学下写这个驱动,我就是做红外触摸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