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测速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10-11-19):
后轮驱动,在两轮旁加传感器测速,如何实现闭环控制?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能描述具体些不

网友:
闭环,就是在潜亏通道增加反馈通道,说白了,就是增加个检测元件,从输出端延伸到比较元件。
检测元件可以理解为传感器。
对于此项目中用到的速度传感器,通常只要将速度值的变化引入到程序中,由程序进行运算就能到达简单的闭环控制。即能有效的解决小车走S型的问题。
可以找一本运动控制原理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