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防盗器的跳码技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19):
现在很多汽车防盗器都声称有跳码技术,一直不明白什么是跳码。

据我了解,一般的防盗器(使用PIC 16C57主控)的遥控器一般就使用 PT2262 或者其变种,通常能通过地址线来产生几百万个不同的地址码
而主机通过学习,将具体遥控器的地址(2字节)和遥控器按键值(1字节)记录在E2PROM中,接收匹配正确后认为遥控有效。
这种方法一般能解决出厂的遥控器码都是唯一的。

但是,如果你在遥控开车的时候旁边有人用无线接收模块将这串码捕捉下来,然后再还原出来,这不是死翘翘了吗?锁肯定也会开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建议你去查查滚动码,就明白了

网友(2014-10-05):
你了解的那个其实是定码方式的遥控,现在在灯饰上面的RF无线遥控上用的很多。所谓的跳码是指遥控器与主机存在共同的编码函数,每次发送或接收成功之后会再次更换密码的。

网友:
现在小车都用滚动码了吧,2262这种早已不用,很容易被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