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54使用例子(对用IAR的问题点已有解决方案)

楼主(2010-11-19):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顺职时学的摩托罗拉68由于仿真器贵、毕业出来自学的51芯片多时40脚或20脚且不带AD价格偏高、到用了段时间PIC发觉价格也很高……一次偶然的机会俾我现在瑞德发现了个他们自制的三星9454烧写器、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德记’向我推介了STM8。从始我的项目方案多了三星的9454与ST的STM8!

         STM8属高配置中低价格型单片机、三星9454属低价型单片机。近排公司自己手头上没有什么事做,日头在公司研究9454,晚上在家睇STM8。经过两多个星期努力终于对9454的脾性摸透了(像庖丁解牛一样)。下面就让我将其例子及遇到问题发上来,作为引子。明天,回公司后继续对PWM、AD进行应用与测试(我想一理通百理明,定时中断会用了,其余也迎刃而解)

原问题点:1、不会设内外晶振(PIC可以烧写时设,但三星的由于资料小研究很耐才会)。具体用法见下面的程序注解。

                    2、不会用定时器产生中断(原来用IAR编的C,对于SYM的中断启动位付值起来不行。要用到:#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定义开中断标志))否则,芯片不能运行。

                   3、要用到上述语句,还要在程度开头包含如下语句:#include "intrinsics.h"//包含内部函数

                   4、在IAR上的需设置为:SAM8xRCRI

                   5、点Override default  且将输出文件改为:xx.hex

                  6、点Other  Output

                  7、充分理解‘开漏输出’与‘推挽输出’的用法。与51的结构不一样,否则会有想不到的问题。

源程序:

#include  <ioS3C9454.h>//
#include "iobit.h"      //IO端口位操作定义文件
#include "intrinsics.h"//包含内部函数

//************************************************
//**此处为宏定义替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定义开中断标志
#define DI (__disable_interrupt())  //定义关中断标志(这里是关键,因为IAR如果对SYM操作会有问题,所以只能这样开总中断)

__root const uchar Dis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__root const uchar SmartOption[4]@0x3c={0x00,0x00,0xE4,0x03};  //0xE4=11100100  (第4位:0x00-外部晶振,0x01-外部RC,0x02-内部RC 0.5M,0x03-内部RC 3.3M)

static uint Ts;    //125us
static uchar Tss;
static uchar Tsdisp;

static uchar SEC;     //秒变量
static uchar MIN;     //分变量
static uchar HOUR;    //小时变量

static uchar ONE;     //存放个位数据
static uchar TWO;     //存放十位数据
static uchar THREE;   //存放百位数据
static uchar FOUR;    //存放千位数据
static uchar FIVE;
static uchar SIX;
static uchar SEVEN;
static uchar EIGHT;

void Ch (void);   //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 (void); //时间处理
void Disp (void); //数码管显示处理
void mDelay(void);
void TimeLed(void);

//主程序区====================================================================
void main(void)
{

  Ch();  //第一次上电先对相关寄存器进行初始化

//=================================================================
//付初值区
Ts=0;
Tss=0;
Tsdisp=0;
SEC=0;
MIN=0;
HOUR=0;

P2=0xff;
P0=0xff;

//===================================================================

while(1)
    {
      Time ();    //*时间处理子程序*/
      //TimeLed();   //调用一个闪灯程序

    }
}

//====================================================================
void Ch ()   //初始化程序
{
  P0CONL=0xAA;   //0xAA=10101010   P0.0~P0.4都设为推挽式输出

  P1CON=0x0A;    //0xFA=11111010   P1.1\1.0设为N沟开路输出    0xFA=00001010   P1.1\1.0设推挽式输出

  P2CONL=0xAA;   //0xAA=10101010   P2.0~2.3设为推挽输出
  P2CONH=0x4A;   //0x4a=01001010   P2.4~2.6设为推挽输出

  BTCON=0xA4;   //基本定时控制器 0xA4=1010 0100=1010-禁止看门狗 01-fosc/1024  0-没有作用   0-没有作用
  CLKCON=0x18;  //时钟控制寄存器 0x18=00011000=  11-时钟1分频

  STOPCON = 0xA5;

  //ADCON=0x8C;
  //P0PND=0x08;

  T0CON = 0x8A;//定时器设置  0x8A=11001010   11-fosc/8 00--  1-清定时器   0--  1-允许定时中断  0-清中断标志
  T0DATA =45;//定时器初始值   0x64=100

  EI;   //开总中断(这里很重要,原来就是只用SYM寄存器,所以出理进不了中断)

}
//=====================================================================

void mDelay ()    //定时子程序
{   static uint temp;
    static uint DelayTime;
    DelayTime=1;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temp=0;temp<1500;temp++)
   {;}
}
}

//=========================================================================
void TimeLed ()    //闪灯程序
{ static uchar i=0;
  mDelay();
  i++;
  if(i==2)
   {
     i=0;
   }
  switch(i)
  {case  0:  P0=0xFF; break;
   case  1:  P0=0x00; break;
   }
}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Time ()
{
    if(SEC==60)
      {SEC=0;
       MIN++;
      }

    if(MIN==60)
      {MIN=1;
       HOUR++;
      }

    if(HOUR==13)
      {HOUR=1;
      }

    ONE=SEC%10;
    TWO=SEC/10;
     if(TWO==0)
   {TWO=10;}    //十位消隐
    THREE=MIN%10;
    FOUR=MIN/10;
    FIVE=HOUR%10;
    SIX=HOUR/10;

}

//============================================================================
/*显示处理程序*/
void Disp ()
{
  static uchar COUNT=0;

  if(Tsdisp==15)    //TS=125usX16=2ms
  {
    Tsdisp=0;
    switch(COUNT)     //端口用位操作
     {
       case  0:  P2=DispTab[ONE] ,P1=0x01; break;
       case  1:  P2=DispTab[TWO] ,P1=0x02; break;
     }

    COUNT++;
    if(COUNT==2)
     {
      COUNT=0;
     }
   }
}
//============================================================================
//*************************************************************************
//**中断向量及服务程序定义********
#pragma vector=0x00
__interrupt void int_9454()
{
  T0CON=T0CON&0xFE;    //中断服务程序完后清中断标志

  Ts++;    //定时用标志位125us
  Tss++;   //扫描显示用标志位
  Tsdisp++;

  Disp ();  //调用显示扫描程序

  if(Ts==6130)    //TS=163usX6130=1000ms=1S  由于在外面速度比内里面慢,所以要做在中断
  {
    Ts=0;
    SEC++;
  }

/*-------------------------------------------*/
/*if(Ts==2)   //测试端口中断
   {
     Ts=0;
   }

  switch(Ts)
  {case  1:  P0=0xFF; break;
   case  0:  P0=0x00; break;
  }*/
/*-------------------------------------------*/

}

网友(2011-05-17):
正在用三星的8位机,学习了,期待更多的例程啊。

网友:
经过一段编程磨练,我已经对9454非常拿手了,这些例子还真是小小菜,我做出的产品功能感觉很不错,哪家需要用这个芯片搞开发,可以联系俺armbrmcrm@163.com,可专职可兼职.

网友(2011-06-17):
你好  这个程序在编译的时候好像出现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这个代码 T0CON=T0CON&0xFE;    //中断服务程序完后清中断标志
请教一下要进行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1-08-16):
楼主,请问一下我的IAR怎么在编译的时候无法直接对特殊功能寄存器进行运算
如:T0CON=T0CON&0xFE会报错

网友:
瑞德的朋友,你应该熟悉 现代单片机7708A

网友(2012-05-11):
刚学9454,与51不同。很好用价格非常低。可是 IAR编译后代码比C51要大,同一个程序。

网友:
本人一菜鸟,初学。慢慢摸索!求指教

网友:
能否提供三星单片机烧写器的制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