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blaze内UART的波特率可以自己设定吗?

楼主(2010-11-19):
在micblaze内调用UART很方便实现UART的收发,但是发现个问题,UART的波特率只能为UART属性内的固定几个数值,如何能实现自己设定的不是UART属性提供选择的波特率呢?谁做过这方面的,请指教!

网友:
两个方法,
1. 修改你的mhs文件里的UART的波特率。但是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不知道UART还能不能工作。
2. 用EDK里面的epc加上你自己编写的UART的HDL代码。这个方法麻烦些,可UART的功能可以完全由你控制。epc就像一个IPIF,也很简单操作。EDK里带的UART的基本构架也是这个思路。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定义UART的波特率,而且这个值还不再UART的标准里,那还能叫UART吗?作为自己研究,嗯嗯,可行。其它,意义好像就不大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