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8 24位AD芯片CS1180 SPI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1-19):
上面是手册上的SPI时序图,手册上面的描述如下:
如果CPHA(时钟相位)被置“1”,SCK时钟的第二个边缘(CPOL=0为下降沿,CPOL=1为上升沿)进行最高数据位采样,数据在第一个时钟传送周期被锁存。
如果CPHA(时钟相位)被置“0”,SCK时钟的第一个边缘(CPOL=0为下降沿,CPOL=1为上升沿)进行数据位采样,数据在第二个时钟传送周期被所存。
为什么CPHA=1的时候,数据是在第二个边沿采样,数据却在第一个时钟被所存,
而    CPHA=0的时候,数据是在第一个边沿采样,数据却在第二个时钟被所存,
这个如何理解啊?

下面是我现在要用的一个AD芯片的SPI时序图:

再附上CS1880手册:

请问根据这两个东东我应该怎么设置CPOL和CPHA啊,按我的理解是应该CPOL=1,CPHA=1,但是怎么弄读数据都不对啊。我也尝试了CPOL=1,CPHA=0.读出的数据还是不对。

下面是写的简单的测试代码,往CS1180里面写一个数,然后再读出来,怎么试都不行,大家帮忙看看!!

void Ini_SPI(void)
{
   SPI_CR1_BR = bx0000_0010;
   asm("nop");
   SPI_CR1_MSTR = 1;
   SPI_CR1_CPOL = 1;
   SPI_CR1_CPHA = 1;
   SPI_CR2 = bx0000_0011;
}

   SPI_CR1_SPE = 1;
   SPI_Command[0] = 0x50;
   SPI_Command[1] = 0x00;
   SPI_Command[2] = 0x01;
   SPI_Command[3] = 0x00;
   asm("nop");
   for(_uchar i=0;i<3;i++)
   {
      while(!SPI_SR_TXE) asm("nop");
      SPI_DR = SPI_Command;
   }
   Delay_us(30);
   SPI_Command[0] = 0x10;
   SPI_Command[1] = 0x00;
   SPI_Command[2] = 0x00;
   for(_uchar i=0;i<3;i++)
   {
      while(!SPI_SR_TXE)        asm("nop");
      SPI_DR = SPI_Command;
      while(!SPI_SR_RXNE)       asm("nop");
      SPI_Data = SPI_DR;
      if(i==1)
      {
              Delay_us(90);
      }
      en_disp(6,0,3,asc,Hex2BCD(SPI_Data[2]&0x07,3),1);     //这里是一个液晶显示函数
   }
      if(SPI_Command[2]<7)   SPI_Command[2]++;
      else                          SPI_Command[2] = 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刷一下,等高手现身说法。

楼主:
还是无人应答!

网友:
楼主:CS1180多少RMB?

楼主:
现在只是申请了样品,还未购买。量少的话,大致10几块吧!

网友(2011-09-20):
虽然不能帮楼主解决问题,我也遇到了SPI的问题,同病相怜顶一下

网友(2014-09-27):
请问楼主的stm8s208 24位AD芯片CS1180 SPI的问题得到 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痛苦,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