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是否可以做卡尔曼滤波算法

楼主(2010-11-19):
各位高手,鉴于DSP的价格和其开发环境,想换用dspic,但因为要用到卡尔曼滤波算法,拿不准dspic是否能胜任,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直接做一个样板来观察效果,所以在此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2011-11-03):
可以做 但我对效果表示怀疑

网友A:
可以,沒有問題。
ADC + Kalman + PID控制飛機 + 導航<--- 600us 搞定。
控制周期20ms <--- 意思dsPIC還有 19ms在打混摸魚做別的事情。
不懂怎樣做可以參考uav devBoard 的源碼去改。

我的是dsPIC30F6010A@24MIPS

网友(2012-06-05):
绝对可以的,来了这么久,终于看到有用microchip的片子了。

网友(2013-05-12):
引用 网友A:
可以,沒有問題。
ADC + Kalman + PID控制飛機 + 導航

能否给个 你说的源码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