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收到,LCD没有显示

楼主(2010-11-19):
今天刚收到。因为在家里,手边没有串口和调试工具。只是用USB供电,电源指示D4亮,稍等片刻D1亮,可是LCD只有背光,没有显示。不知套件是否已烧入程序?

网友:
方便时用串口看一下显示什么.
也有可能那块屏有问题.
因有一块钱某次测时不好.然后没标记,再测再也找不出来了.
如果屏有问题.请把地址发给我.再补一块过来

楼主:
嗯,非常感谢。不过手头没工具,要等下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没有粘紧,我的也掉下来了,也幸好没有损坏,这点大家要注意,是双面胶薄了一点点,再加上现在天气冷了,胶的贴性差了,所以很容易贴不住,我正在找好一点的双面胶试试,效果好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首先问一下大家屏幕在播放界面有没有横的条纹,在看系统情况的时候是灰色背景,有一闪一闪的条纹更明显,仔细看了一下屏幕发现,屏幕后边的柔性电路板上的两颗电容快掉了,还有一颗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这几颗电容和显示的条纹有没有关系,大家谁还有这种情况,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没这个问题

网友:
LCD背面的双面胶不牢,刚才出去买了圈回来,补了两条上去就好了,原来的无需清除。

楼主:
感谢阿莫,aozima,已经和李小姐联系了。
另外,我的也是LCD背面的双面胶不牢,松动后从缝隙里斜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阿莫,aozima,已经和李小姐联系了。
另外,我的也是lcd背面的双面胶不牢,松动后从缝隙里斜出来。

依然不能用?你是上海的吧,可以和aozima直接联系,这样会快一些。

网友:
我也收到的后发现屏幕不亮,按reset后白屏一下啥也没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收到的后发现屏幕不亮,按reset后白屏一下啥也没有显示。
请先用串口看一下显示什么.参考1楼.

程序有自检. 每一块也是有独立测试的.
先看下停在什么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收到的后发现屏幕不亮,按reset后白屏一下啥也没有显示
怀疑一个问题,
现在自检启动需要的时间为2秒.期间关闭LCD背光.让人误以为不亮.
此时可能在进行一些操作.可能有文件系统的写操作.
然后按一下复位.文件被破坏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lcd没有背光无显示,rest才白屏一下。
串口接收到的信息如下:
SystemInit......
mem testing....mem test pass!!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1 build Oct 28 2010

2006 - 2010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part[0], begin: 32256, size: 486.319MB

FLASH ID: BF 25 41  match SST25VF016

SPI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SD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Unable to open GBK to Unicode look up table.

Unable to open Unicode to GBK look up table.

psr: 0x01000000

pc: 0x0801c4ec

lr: 0x08022cff

r12: 0x00000049

r03: 0x08022d15

r02: 0x00000001

r01: 0x97ffd73c

r00: 0x00000000

hard fault on thread: init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100 0x00000040 0x00000020 000

tshell   0x14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800 0x00000040 0x0000000a 000

init     0x08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800 0x000002c8 0x00000011 000

网友:
晚上会出一个单独的U盘程序用于修复资源文件.
看来测试环境下和实际使用还是有很大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Unable to open GBK to Unicode look up table.
Unable to open Unicode to GBK look up table.

很明显的是spi flash出错了,spi flash上的文件读不出来,正在重新做驱动。谨慎怀疑,LCD屏并没坏,而是spi flash驱动实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