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im300 NO DIALTONE问题

楼主(2010-11-20):
模块在开机后不久,用ATD打电话模块返回
NO DIALTONE,
给模块打电话时提示已关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原因多半是SIM卡注_册不成功,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开机后是OK的,可以打电话,只是待机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以上问题。

网友(2011-01-24):
回复 网友A:
---------------------------------------------------------------------
LZ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开机后是可以的,但是过一下子就不行了,信号也没有。期待LZ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