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的问题:while(GDO0);和while (MISO_H);

楼主(2010-11-20):
刚开始使用CC1100,在网上找的例程发现有两个版本,不知道哪个正确,还是都可以。
在等待CC1100的信号时,一个写的是while(GDO0); 还有一个是while (MISO_H);
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请高手赐教!

网友(2011-05-30):
因为这两个是单片机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用的!
所以你在单片机,如430引脚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成输入!因此,需要这样写来判断是否有数据输入!
这两个语句都是对的,程序里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