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可以刷容量的吗

楼主(2010-11-20):
淘宝网上看了下价格相差可达7倍,但网上找了下没相关刷TF卡的软件,刷U盘的倒是有的。想问一下TF卡也可以刷容量吗,不知道真实价格是多少。我现在只知道2G的TF卡价格是22左右。有人买过那100块左右的32GTF卡能用吗。另外问一下同等容量下U盘TF卡SD卡哪种价格最低

直接搜索 32G TF 出来的价格 (原文件名:1.jpg)

按销量排序后的价格 (原文件名:2.jpg)

加入图片

网友:
从图片上看,700左右的是HT,高速卡,而100多的是普通的。

可能错误,不承担后果,HOHO

网友:
32G 100多的肯定是扩容或者骗子或者广告链接

网友: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 买 32G的TF卡    这种 很容易上当的

我手机机身内存 8G 从来没有用完过

楼主:
想当U盘用加个最小的TF卡读卡器,想到U盘能刷容量的,就想到TF卡是不是也能刷容量的。

网友:
用WINHEX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扩容的,真不如老老实实买个8G

网友:
直接放个N个G的文件,能放进去就没问题,遇到容量警告就。。。。

网友(2011-02-05):
楼上这方法行不通,一般存入文件时不会报错,只是再拷出来的数据在超出实际容量的部分内容会有错误

网友:
写进去还能校验通过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同样价格的存储卡,容量几乎一致。
变的只是标识的容量,不是实际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