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输入17-100V 输出14V 25A的直流稳压器。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案?

楼主(2010-11-20):
输入17-100V大幅波动直流     稳压后持续输出14V 25A 不需要隔离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案。

最低电压可以提高些。这都不难。主要是最高电压过高。。。

网友:
15-100V 输出14V 25A的直流稳压器

其本上不可能。。。

看有没有高人

网友:
岳阳哪里的啊?我岳阳楼区的

网友:
如果最低输入电压提高到17V,用LM317加扩流管的方法解决,当然不要提效率两个字.

网友:
如果不需要隔离,Buck-Boost结构可以做,想追求效率可以用同步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岳阳哪里的啊?我岳阳楼区的

老乡好。我是郭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需要隔离,buck-boost结构可以做,想追求效率可以用同步整流

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
两级DC-DC是否可行?
先把15~100变换成15~40V,再变换成14V。

网友:
楼主这个很难做啊。即使是15入14出。直接用场效应管端接。那么1v的压降25a的输出 计算场馆的电阻就是0.04欧姆。这个需要一个几乎100%的占空比才行。
一般的开关电源是不行了。100v输出电压太高一般的芯片都很难支持这么高的。不是很好做呀。
凌特的LTC3703 这个是宽输入的最高100v输出20a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电压提调高到17V不难。只是最高电压也跟跟着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最低电压提高些不难。只是最高电压也跟跟着提升。

现在头痛的是最高电压太高了。耐压不好办。还这么宽幅。。。

网友:
当然可以做的呀,先升压再降压就是了呀

网友:
。。。楼上没有人用过Buck-Boost结构吗?一级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有LTC3703的相关资料没??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整哦  楼主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
两级BUCK即可,第一级到30V~40V左右 第二级到 14V  难度在于第一级buck输入小于30~40V是实现100%占空比,需要点小技巧。如果想提高效率可以考虑同步整流。

buck-boost出来的是负电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也可以选,但全范围效率需要评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没有人用过buck-boost结构吗?一级就可以搞定了

你详细讲解一下吗?  谢谢啦。

网友:
Buck-Boost基本结构

曾经做过一个5-50V输入,12V 4A输出的项目,MOSFET的耐压视输入电压而定,电感的计算方法类似单端反激结构

回复 网友F:

“buck-boost出来的是负电压”

这句话不对哦。。

网友:
同步整流就是吧二极管换成MOSFET,修改一下驱动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
ls的朋友
LZ要25A的电流,非同步整流基本无戏,二极管的损耗功率大约:P=0.7v*25A,  P=17.5W!!! 太大了

网友:
2个续流二极管的功率损耗30多W了,不是个小问题,必须同步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参见20楼

网友:
19楼是buck或boost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buck-boost

网友:
回复 网友F:
19楼是buck或boost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buck-boost

呵呵,你所谓的“buck-boost”是这种结构吧?

这种叫极性反转电路,输入正电压,输出负电压

Buck-Boost输出的是正电压,而且输入可以大于、小于、或者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好  要提高效率的话全部换成MOS管   做同步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好  要提高效率的话全部换成mos管   做同步整流
既然要提高效率的话在【19楼】图中电感到Vout之间的两个元件是多余的,接入它们反而是額外損失。

网友:
这个电源做初来造价很高昂啊。如果有现成的方案是最好的了。如果是自己做一个,要下很大的功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好  要提高效率的话全部换成mos管   做同步整流
既然要提高效率的话在【19楼】图中电感到vout之间的两个元件是多余的,接入它们反而是額外損失。

呵呵,请弄清楚Buck跟Buck-Boost的区别

网友:
回复【29楼】roseason -------------呵呵,请弄清楚Buck跟Buck-Boost的区别----------
因为楼主in17V而out14V故用Buck(转一次)即可,有3v余量不必Buck-Boost(转二次)吧!(转的次数愈多損失也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还是没懂的关键之所在,是BOOST开关管和同步整流管 怎么能省去? 就算不用同步整流也不能少  BOOST电路也要续流二极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29楼】roseason -------------呵呵,请弄清楚buck跟buck-boost的区别----------
因为楼主in17v而out14v故用buck(转一次)即可,有3v余量不必buck-boost(转二次)吧!(转的次数愈多損失也愈大吧!)

呵呵,不能说谁错了。。,因为你回复的时候楼主位的内容已修经改了,原来要求是15-100V输入,14V输出~

网友(2013-10-05):
我岳阳12公里的...见到老乡忍不住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