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作模式是不是都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

楼主(2010-11-20):
上电模式-----是PLC接通电源,准备阶段。
编程模式-----是通过编程设备,编写或修改PLC的程序,PLC不运行。
监控模式-----是可以通过外部的编程设备或上位机等监控设备在线修改PLC的设置,程序,参数等,PLC在运行状态。
运行模式-----就是PLC在运行状态。
我不用PLC上的拨码开关 是不是在程序里都可以实现这些模式的转换?
在文本显示器上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这些编程、监控、运行模式的转换?
程序可以在文本显示器上修改么?

网友:
没记错的话,S7-200有标志位,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楼主:
谢谢啦!我用的就是S7-200
那程序可有在文本显示器上修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