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radiobox和slider没有onbutton(或者valuechange)事件

楼主(2010-11-20):
不知道是有意为之吗?
比较radiobox和checkbox的定义
struct rtgui_radiobox
{
        struct rtgui_widget parent;

        /* widget private data */
        char* text; /* radio box label */

        /* box orient */
        rt_uint8_t orient;

        /* item size */
        rt_uint8_t item_size;

        char** items;
        rt_uint16_t item_count;
        rt_int16_t  item_selection;
};

struct rtgui_checkbox
{
        /* inherit from label */
        struct rtgui_label parent;

        /* check box status */
        rt_uint8_t status_down;

        /* click button event handler */
        void (*on_button)(struct rtgui_widget* widget, rtgui_event_t *event);
};
可以看出定义radiobox控件的结构中没有预留用户函数,现在如果需要使用用户函数,是不是就要修改widgets里面的代码呢?谢谢

网友:
slider有on_changed事件

radiobox有这个需求吗?一般radiobox只用于选择状态,而不是事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