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S和GSM能否实现车辆的时时检测?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0-11-20):
想做一个智能汽车检测系统通过GPS和GSM模块实现车辆的时时检测,并把车辆的附近路况发回控制中心,不知道这个想法能否实现,难度有多大,请各位哥哥指教!!!

网友:
不难 。定位+gprs传输数据。

网友:
车辆位置比较简单,采集模块传回的数据即可
车辆附近路况这个比较困难,得搞声纳雷达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路的两边安装射频读卡器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2011-01-11):
回复 楼主:

纯软件功能,需要有一定规模的数据采集点,才能建模。
很多城市已经在出租车上装载了这个系统,监控城市交通情况。

网友(2011-02-23):
已在做了

网友:
单片机,GPS模块,GSM模块,cmnet连接,发到数据库上面,网页上读取经纬度,再用google地图或MAPABC,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调用API和实例,把单片机与GPRS搞懂就行了,其它不是什么难事.只发经纬度数据,一个月也用不到多少CMNET流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