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 LCD1602驱动问题,很纠结。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0-11-20):
学ARM两个周,想吧以前51的程序移植过来,发现1602虽然能驱动显示,但是无法显示小写字母,送入的字符串明明是小写,显示的却是大写,并且符号类的字符包括空格都显示乱码先献上代码,希望有人帮我: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CD_RS        (1<<8)
#define        LCD_RW        (1<<9)
#define        LCD_E        (1<<10)
#define LCD_BUSY (1<<7)

void delay(uint32 n)
{
        uint32        i;
        for(i=0; i<n; i++);
}

void LCD_ChkBusy(void)
{

        IO0DIR=0x000007ff;

        IO0CLR=LCD_RS;
        IO0SET=LCD_RW;
        IO0SET=LCD_E;
        while((IO0PIN&LCD_BUSY)!=0);
        delay(400);
        IO0CLR=LCD_E;

        IO0DIR=0x000007ff;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int8 dat, uint8 busy)
{
        if(busy) LCD_ChkBusy();

        IO0CLR=LCD_E;
        IO0CLR=LCD_RS;
        IO0CLR=LCD_RW;
        IO0CLR=0x000000ff;
        IO0SET=dat;
        IO0SET=LCD_E;
        delay(400);
        IO0CLR=LCD_E;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 dat)
{
//        LCD_ChkBusy();
        delay(400);
        IO0CLR=LCD_E;
        IO0SET=LCD_RS;
        IO0CLR=LCD_RW;
        IO0CLR=0x000000ff;
        IO0SET=dat;
        IO0SET=LCD_E;
        delay(400);
        IO0CLR=LCD_E;
}

void LCD_disp_string(uint8 x, uint8 y, uint8 *dat)
{
        uint8 addr;

        if(y==1)
                addr=0x80+x;
        else
                addr=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0);
        while(*dat)
        {
                LCD_write_data(*dat);
                dat++;
        }
}

void LCD_init()
{
        delay(1000);
        LCD_write_command(0x38,0);
        delay(400);
        LCD_write_command(0x38,0);
        delay(400);
        LCD_write_command(0x38,0);
        delay(2800);
        LCD_write_command(0x38,0);
        delay(2800);
        LCD_write_command(0x08,0);
        delay(2800);
        LCD_write_command(0x0c,0);//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2800);
        LCD_write_command(0x06,0);//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2800);
        LCD_write_command(0x01,0);//清除屏幕显示
        delay(2800);
}
int main (void)
{
        uint8 str[]="Hello World!";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0x000007ff;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_string(0,1,str);
        }
        return 0;
}

补充一点,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是通过了的,如下图:

实际效果如下:

再补充一点:程序中如果加入了检测忙就无法显示

楼主:
都没人帮我分析分析吗?自己顶起

楼主:
求指点,求回答,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检查一下,D5数据线是不是虚焊、对地短路、或者那个IO口坏了
大写、小写字符的区别就是在于D5位,空格跟“!”也受D5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d5数据线是不是虚焊、对地短路、或者那个io口坏了
大写、小写字符的区别就是在于d5位,空格跟“!”也受d5位影响

焊接应该没问题,我在51的板子上都运行正常,可能我这线不行,为了避免排线头互相端接我是用透明胶布缠的,热塑管没有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检查一下D5的电平吧,看看程序运行的时候D5电平有没有变化,没变化肯定是这条数据线出了问题了

网友:
上示波器呀!

每次遇到问题我都这么跟同事说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