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11-20):
unsigned char znFAT_Buffer[512];

struct PartSector
{
UINT8 PartCode[446]; //MBR的引导程序
struct PartRecord Part[4];   //4个分区记录
UINT8 BootSectSig0;  //55
UINT8 BootSectSig1;  //AA
};

struct PartRecord
{
UINT8 Active;         //0x80表示此分区有效
UINT8 StartHead;      //分区的开始磁头
UINT8 StartCylSect[2];//开始柱面与扇区
UINT8 PartType;       //分区类型
UINT8 EndHead;        //分区的结束头
UINT8 EndCylSect[2];  //结束柱面与扇区
UINT8 StartLBA[4];    //分区的第一个扇区
UINT8 Size[4];        //分区的大小
};

请问 ((((struct PartSector *)(znFAT_Buffer))->Part[0]).StartLBA);怎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 对不对
((struct PartSector *)(znFAT_Buffer)) 是指向结构体 struct PartSector 的指针即znFAT_Buffer 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znFAT_Buffer[0] 指向 结构体 struct PartSector  ?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上面就是将znFAT_Buffer【512】这段空间,类型强制转换成PartSector结构,用此结构来解析。

网友:
ls说的对!
struct PartSector 的大小刚好也是512,和znFAT_Buffer中的512bytes对应!

网友:
结构体在对齐的情况下超过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