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跑RTT+LWIP

楼主(2010-11-20):
小弟初次用RTT,出现如下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用的是
STM32F103ZET6+enc28j60  我已经按原来的配置把ENC28J60接到SPI2接口,但启动后那ENC28J60的灯都不会闪的
调试信息也出现了系统版本号和TCP的初始化字符。请教下还要什么配置的吗?

网友:
那看看有没有中断产生。如果没有初始化成功,灯应该不会闪的

楼主:
知道问题了。其实一切是正常的。只是那个灯设置为有数据时才闪。我一直没接网线试。

网友:
guocai,你的硬件连接是如何的?为啥我这里也是初始化成功,连指示灯都不亮,哎,插上网线也没有啥反应

网友(2011-03-21):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个提示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