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典型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做了一个降压电路,是MC34063的典型电路,30V转5V,得到的电压为10V,同时电感有很大的噪声,为什么?本人使用的是MC34063的SO-8封装的贴片,电感外形为圆柱形,黑色,两脚直立的立式电感。电路图如下

网友:
空载?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强。

VCC 6 脚都不用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楼主强人  芯片供电都不接还\想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图上传错了,那个VCC接了30v,在空载的情况下5V出不来,同时电感声音很响,以下为正确的电路图

网友:
电感的选择很正要。

网友B:
24V转5V正常 (原文件名:24to5.JPG)

网友:
你的Ct=470pF
开关频率只有不到15khz的样子,这个频率,至少需要300uh的电感

把Ct换个更小的电容,提高开关频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C2选错了,一般200pF,或者你自己拿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是MC34063芯片手册的经典电路,输入25v,输出5v,500mA,C2是470PF,换个小一点的我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mc34063芯片手册的经典电路,输入25v,输出5v,500ma,c2是470pf,换个小一点的我试试

你那个输入时30v,自然和25v输入是不一样的
我用34063计算器,如果输入25v,470p,用220电感,也符合要求

楼主:
电容值改变差别不大,另有一小问题:MC34063内部有一个基准电压1.25V,是由什么决定的?对于这一块DC-DC的pcb布图有什么要求?
我输出地电压始终在10V左右,但我需要的是5V,相关资料说:它只和与5脚相连得两个电阻有关,故是不是5脚就可以测得他的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改变用了几个电容值分别为330PF、270PF、220PF,效果不明显,电压还是维持在10左右,电感发出响声

网友:
34063仿冒的太多,仿冒之间性能也不一样,怎么也调不出来看看输出波形,Ct上的波形。我用过ON的原装,性能好很多。

楼主:
MC34063贴片与直插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34063仿冒的太多,仿冒之间性能也不一样,怎么也调不出来看看输出波形,ct上的波形。我用过on的原装,性能好很多。

确实如此,假冒的34063性能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能教我下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
也要检查线路,看电压取样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用这个小软件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是电解电容CD13的接触问题,只是想请教各位大侠:这个电解电容在这里除了进行储能及一点点的滤波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作用?图为5楼的图

网友:
请教计算器里面的工作频率和纹波电压如何确定?

网友(2011-01-17):
回复 网友F:

你好像把二极管接错了

网友G(2014-07-17):
引用 网友B:
24V转5V正常 (原文件名:24to5.JPG)

请问一下,你的C4,C6,D3分别用在+24V输入端起什么作用呢?去耦滤波吗?我怎么看楼主的电路图中没有这些处理呢?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你的C4,C6,D3分别用在+24V输入端起什么作用呢?去耦滤波吗?我怎么看楼主的电路图中没有这些 ...

你好,C4、C6是输入滤波(因为我怕外部供电有波动,之所以用两个是也是因为有一个是给其它负载滤波只是也画在这了),D3是防反接的二极管,当输入接反了就把外部供电短路,保护本身电路。

网友(2014-09-23):
34063能输出10A电流吗?
我下了个软件尽然能用10a来计算